正在做闭环控制,如何检测屏幕鼠标箭头的坐标??

楼主(2015-04-29):
求大牛指点一下

如果难以实现,哪怕是检测屏幕4个角落是否有鼠标箭头也可以,谢谢!!

网友A:
WINDOWS里有现成的应用程序,调用它即可。

楼主:
在楼上的提示下,突然想起一个问题
ST提供的USB例子,是否有绝对坐标鼠标的例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楼上的提示下,突然想起一个问题
ST提供的USB例子,是否有绝对坐标鼠标的例子??? ...

调用鼠标位置的函数,一般语言和程序书里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