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恒流源有什么问题

楼主:
如图,设计为一个5A的恒流源。在4V时达到5A
运放使用AD820,单电源12V供电。C1的值该取多大呢?
SPICE仿真没有问题,实际电路在输入0.1V就有将近1A的电流,用万用表测量后,发现反馈回路的反馈量很小,没有达到要求。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2015-04-29):
买了假货?

网友B:
电路不完整,设计5A建议用小点100mR,
选择固定陪数OP,减少误差产生的不确定性。
0.1V 1A?你不为是当0.1R 两端是恒流源吧?

网友C:
重新画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不完整,设计5A建议用小点100mR,
选择固定陪数OP,减少误差产生的不确定性。
0.1V 1A?你不为是当0.1R  ...

是完整的,左边是电压输入,右边那几条线接的是示波器,我没有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不完整,设计5A建议用小点100mR,
选择固定陪数OP,减少误差产生的不确定性。
0.1V 1A?你不为是当0.1R  ...

我说的是输入0.1V的时候,电流达到了1A,我用的线性电源电流输出也显示1A,采样电压猜到的电压也是0.1V左右。

网友D:
此电路用功率MOS管,只需要一个运放就可以实现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电路用功率MOS管,只需要一个运放就可以实现恒流。

考虑到电阻功率问题,采样电阻比较小,需要对采样电压进行放大。一个运放的我也做过,那个还好。当我用第二个运放进行采样放大的,输入电压加到0.9V左右,电路出现震荡,输出电流不稳,MOS发热也比较严重。

网友E(点评):
这才是老手画的原理图,漂亮又原理清晰。赞一个。

网友F:
最好加个负电源;
运放2不是完全轨对轨的,输出比较大的电流也正常;

电容,选择100pF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加个负电源;
运放2不是完全轨对轨的,输出比较大的电流也正常;

谢谢,增加负电源会增加成本啊,虽然运放还是双电源的好。
有没有能把+12V转成-12V的芯片呢?
电容我也用的101,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振荡了。请问100pf是怎么确定的呢?比如R2换成100K的话,电容要改成多大呢?

楼主:
你是用的ORCAD吗?我用multisim,库里没有AD820。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最好加个负电源;
运放2不是完全轨对轨的,输出比较大的电流也正常;

是的,过大会影响调整速度。

网友G:
U2的作用是提高灵敏度吗?

网友H:
5A 建议用开关型的

网友I(点评):
这个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5A 建议用开关型的

什么意思,是用PW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U2的作用是提高灵敏度吗?

差不多,主要是电流大,采样电阻很小,反馈电压不够大,用U2进行放大。
如果是1-2A的完全可以去掉U2

楼主:
谢谢,虽然跟我的图差不多,但是比我画的好看。
R5的作用是什么呢?是为了和栅源极间电容形成RC回路吗?
我R3用的是10欧,查了好多资料说栅极接一个3-10欧的电阻,电阻增大会影响开关时间,不过我这个不是开关电路,影响不大。

网友J:
测量每个运放的输入输出,信息多了,看看哪里工作不正常,信息多了才可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J:
测量每个运放的输入输出,信息多了,看看哪里工作不正常,信息多了才可以判断 ...

都测量了,我认为是U2工作不正常,然后在U2的2脚和6脚并了一个102瓷片电容,结果就好了很多。反馈电压还有微小的波动,是否调整这个电容值能彻底消除波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