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E112 development board v2.0 Display不显示任何信息

楼主(2015-04-29):
第一次使用时,在usb dongle没有被win7 64系统识别之前,使用cc debugger在BLEGUI中download过usb dongle的hex文件。然后就发现开发板Display不显示:DKBEL和温度信息。还有就是开发板的debugger的led灯,连在一起的一共两个led灯,之前display能工作时全部是亮绿灯,现在display不工作时上面的亮红灯,下面的亮绿灯且按任何操作都不起作用。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此问题,让display能显示信息。

网友A:
这是什么板子?
官网的吗?没找到资料~~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的板子
没听说过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板子?
官网的吗?没找到资料~~

不会吧。开发板上写的就是BLE112 DEVELOPMENT BOARD V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板子?
官网的吗?没找到资料~~

板子左上角写的就是这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