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选型

楼主(2015-04-29):
请大师指导如何进行单片机选型啊,我觉得单片机都是差不多啊,在选型时除了考虑外设资源,处理速度,功耗之类的,还应该考虑什么问题呢?如何选择品牌啊?

网友A:
外设资源

网友B:
当然还有价格啦,还有性能

网友C:
按需选择  单片机是多 但还达不到都差不多的境界
要根据自己的项目或需求来选择合理的单片机

网友D:
当然要考虑性能和价格咯

网友E:
资源够,性价比合理,稳定性好,货源稳定通用。

网友F:
除了资源和速度,就要考虑价格和品牌了

网友G:
供货稳定也很重要

网友H:
优先级从左到右:
紧急:熟悉程度,资源,价格.
如果周期够的话:资源,价格,熟悉程度.
成本要求严格的话:价格,资源(有些功能凑合一些),熟悉程度.

网友I:
楼上说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