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第一次画的电源板,求指导。24V转12V和5V的,外加一个差分...

楼主(2015-04-29):
(无正文)

楼主:
板子是68mm*48mm的。

网友A:
铺铜距离走线 焊盘设0.5-1mm
接地十字设0.5

网友A:
电源加粗 或者改铺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加粗 或者改铺铜

好的,谢谢前辈指导。电源线我设置了40mil,还不满足要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铺铜距离走线 焊盘设0.5-1mm
接地十字设0.5

是铺铜和走线之间的距离设置为0.5到1mm,焊盘hole size 设置也是0.5到1mm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铺铜距离走线 焊盘设0.5-1mm
接地十字设0.5

接地十字设置0.5是什么意思?铺铜那里我没看到有设置十字距离的地方啊!

网友B:
如图片中的这个地方,直角走线不能要。
还有加粗电源线,敷铜的间距可以设置的大一些20m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片中的这个地方,直角走线不能要。
还有加粗电源线,敷铜的间距可以设置的大一些20mil。

加粗要到多少合适啊?

网友C:
过孔的大小要根据走线的宽度定么?
---如果是电源板,更多的考虑是过流能力,对高速信号而言,应尽量减小过孔而减小电感,但是也需要考虑工艺
丝印层压在过孔上了,实际制版有影响么?
----过孔较小和过孔盖油的话没什么影响
正面反面一定要遵循横竖布线吗?
---最好这样,避免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粗要到多少合适啊?

具体要看下电流的大小了,电流的大小跟线宽密不可分哦

网友:
布局再优化一下

网友D(2015-07-27):
DCDC部分布局不理想,应按DCDC工作原理,把电感,开关芯片,续流管,电容按最近回路放置,回路的线应尽量短,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