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88pa板能否改中断优先级

楼主(2015-04-29):
我在编程中有定时器中断和串口中断,两中断单独存在时都能正常运行,但是并存时只进入定时器中断而不进入串口中断,我怀疑是中断优先级的原因,所以想问一下大神们,如何改变中断优先级?

网友A:
从 程序架构 入手即可。

网友B:
定时时间多长?很短吗?

网友C:
老版的AVR系列不支持改优先级,可能你这个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时间多长?很短吗?

定时在1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版的AVR系列不支持改优先级,可能你这个也不行

这样,这个板子资料还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 程序架构 入手即可。

不太理解,具体一点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时间多长?很短吗?

我另一个帖子有全部程序,初次接触,弄了很久还是没有搞定,希望能帮助我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另一个帖子有全部程序,初次接触,弄了很久还是没有搞定,希望能帮助我 ...

https://bbs.21ic.com/icview-92856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