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请教:MCIMX6S1AVM08ACR这款芯片没有vpu和gpu

楼主(2015-04-29):
请教:
MCIMX6S1AVM08AC这款芯片没有vpu和gpu,hdmi和lvds可以使用吗?
我看驱动都加载了,但是没有显示,测试了hdmi和lvds都没有,是不是没有vpu和gpu的芯片不能使用这些接口啊?
[root@qhh /]#fbset
mode "1920x1080-60"
        # D: 148.500 MHz, H: 67.500 kHz, V: 60.000 Hz
        geometry 1920 1080 1920 1080 32
        timings 6734 148 88 36 4 44 5
        accel false
        rgba 8/16,8/8,8/0,8/24
endmode

楼主:
注:相同的底板,换成我们mcimx6u5的核心板都没有问题

楼主:
测试了,lvds可以使用,但是hdmi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了,lvds可以使用,但是hdmi不能用

楼主你好,hdmi是可以使用的,你这里应该是没有配置好。请问hdmi不能使用的话,在串口终端打印什么信息呢?

网友A:
建议你参考一下我们英文论坛中的帖子: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message/361167#361167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楼主:
换了6s7,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我记得英文论坛有个类似的问题

楼主: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thread/313590
这个帖子说了,但是官方没有给结贴。
都以为是全兼容,被坑了一把,所以请版主把这个问题确认一下吧,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我觉得应该在网站的芯片介绍里面注明这个问题,不然确实很容易因为兼容性而忽视这个问题,买到错误型号的芯片。

网友A(2015-06-08):
引用 楼主: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thread/313590
这个帖子说了,但是官方没有给结贴。
都以为是全兼容,被 ...

楼主你好,我这里帮你确认一下哈。前段时间我休假了,今天刚回来,请耐心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