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线驱动LCD1602

楼主(2015-04-29):
大家都知道LCD1602驱动,占用了很多端口,只数据端就要8个,太占用资源了

大神们来讨论一下,怎样用更少的端口来驱动它

网友A:
1602只有并行的吗,没有串口的?

楼主:
网上有很多4线驱动的,我试了一下还可以,稍后上传

网友B:
我见过,有大神用了两条线搞定的
不过,我没整出来

网友C:
有些1602模块支持4线模式

网友D:
网上有很多四线的,网上应该有,你搜一下

网友:
我用2个IO整出来了,不过亮度不好,不清,正在调试

稍后分享

楼主:
用4个IO口做数据传输,两个IO口控制写命令和写数据,需要注意时序问题

解压出来是txt文件,方便大家复制粘贴

楼主:
再来个2个IO口的

网友E:
可以用4个啊,那样需要两次传送一个8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