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关于KM64的AD配置问题

楼主(2015-04-29):
查看KM64看考手册,在计算AD采样时间和转换时间时,长采样的时间反而比短采样时间段,高速转换反而比正常转换多加2个ADCK周期,为什么命名会和实际功能不符呢?怪怪的

楼主:
请飞思卡尔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给出你芯片的全称,KM64是kinetis M系列吗?这个系列是没有64的,所以请给出你现在使用芯片的全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给出你芯片的全称,KM64是kinetis M系列吗?这个系列是没有64的,所以请给出你现在使用芯片的 ...

K64P144M120SF5RM

网友A:
楼主有些误解了。
其实对于高速和慢速,这个是根据你的ADC时钟来的,不是所有的ADC时钟,都可以不配置高速采样位就能采样的。
你可以查看K64的数据手册,在Table 30. 16-bit ADC characteristics中,有规定,高速时钟和慢速时钟的时钟范围。
虽然高速时钟的采样需要多加2个clk,但是实际上高速的ADC时钟已经将近慢速的两倍。
所以不是同一个时钟参考标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些误解了。
其实对于高速和慢速,这个是根据你的ADC时钟来的,不是所有的ADC时钟,都可以不配置高 ...

哦,看那个表,这个高速设置主要是针对异步时钟源的,其他时钟源没必要配置高速,配了采样时间还是要加2个ADCK。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看那个表,这个高速设置主要是针对异步时钟源的,其他时钟源没必要配置高速,配了采样时间还是要加2 ...

那也不是,一般情况下,默认如果ADC时钟高于8Mhz,就认为是高速转换了,就需要置位这个位,具体在RM中也没看到这样的描述,但是我们官方有个计算器,里面有讲,具体你看下这个计算器:
cache.freescale.com/files/soft_dev_tools/software/app_software/converters/ADC_CALCULATOR_CNV.zip?fpsp=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也不是,一般情况下,默认如果ADC时钟高于8Mhz,就认为是高速转换了,就需要置位这个位,具体在RM中也 ...

很感谢你提供的计算器,高速配置我理解了。那么长采样和短采样呢?参考手册P858计算SFCAdder的表中配置长采样的时间短,而短采样却长,能给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感谢你提供的计算器,高速配置我理解了。那么长采样和短采样呢?参考手册P858计算SFCAdder的表中配置长 ...

长采样,你要看表格:Table 35-107. Long sample time adder (LSTAdd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采样,你要看表格:Table 35-107. Long sample time adder (LSTAdder)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