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led的恒流驱动电源EN端的使用

楼主(2015-04-29):
市面上较多的恒流驱动led开关电源,带EN端可以用PWM来调光,请问有对此产品熟悉的高手,我想知道这个端子能不能做控制led灯串的亮灭用,我不需要调光,只要用不同频率的脉冲来控制亮灭,做频闪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吧,找DATASHEET看看?

网友B:
完全可以的

网友C:
EN脚本来就是用来控制驱动IC开与关的。

楼主:
今天有厂家技术服务告诉我不能这样用,大家都说好用,我还是没懂,谁能给启蒙启蒙。

网友A:
把它的DATASHEET贴来

网友D:
看你频率多高,A2D的,BP的IC是可以关闭输出的
D2D的话,直接用34063就可以,直接控制7脚

网友E:
可以的.
附如韵电子的 CN5711和CN5501技术资料.

网友E:
CN5501技术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