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BT6Jlink调试的时候出现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楼主(2015-04-29):
STM32F103CBT6Jlink调试的时候出现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Cotor-M3"
我的程序以前是STM32F103RBT6的  现在换成CBT6 64脚变成48脚但是都是公用STM32F10的库,我可以用SWD(VCC DIO CLK GND)四线那种万能下载器下载。但是用JLINK下载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错误 我JLINK 是用(GNDTMS TCK RST)采用外部供电但是就是下载不了 但是能搜索到芯片。我是没有写保护的,我也用jlink下载器来清除程序也会出现这样。写也写不进.

网友A:
能找到设备下载不进去;
可能芯片虚焊了吧;

网友A:
比如复位,电源等,量下是否正常;

网友B(2016-12-18):
楼主问题是否解决,我遇到同样问题,求赐教!!

网友C:
线没接对吧,现在弄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