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请教解析USB HID Class Descriptor问题

楼主(2015-04-29):
我现在用STM32F4做Host,需要接个无线鼠标。原以为鼠标的数据包是相同的,试了一个有线两个无线数据包各不相同(分别4,6,8字节)。读HID的1.11文档,了解必须解析HID的Class Descriptor才知道report的格式,但对着文档解析很头大。USB官网有个HID Descriptor Tool,下载试了一下,好像输入一个item时,必须先在左边选是类别,再输入值。虽然底下有个manual Entry,但也不管用。有没有办法将Descriptor每个字节敲进去,解析出来呢?有没有其它工具可用?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可以用USBlyzer抓包并分析。下一个问题是如何编程解析?找到这个blog:
https://www.circuitsathome.com/mcu/hid-joystick-code-sample
提到一个USBHID_desc工具,在一个开源的AVR USB_Host_Shield_2.0库里,https://github.com/felis/USB_Host_Shield_2.0
没仔细看,找到相关文件:
examples/HID/USBHID_desc
hidescriptorparser.cpp
hidescriptorparser.h

网友A(2018-05-07):
楼主,我也正在学习这部分内容,看资料看得头晕,有没有比较好的例子加说明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