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用STM8的AD做录音,PWM放音,有杂音

楼主(2015-04-29):
技术交流。

本人做AD录音,PWM放音的实验,发现PWM播放WAV文件无问题,AD录音得的数据,播放时能隐约辨识听到,有很大的电流杂音遮盖。

问题来了:
1、我用的386放大咪头,直接接喇叭,声音正常。拆掉喇叭,接到AD采集口。
2、软件采用6K,8K,16K.不管是什么样的采样率,我均以相同的频率播放。

各位有经验的同事,根据大家的经验,是什么原因引起电流杂音鸣叫呢?请大家各抒己见。

有没有做过的朋友,直接给点参考意见?将不胜感激。

网友A:
是不是你录音有问题;

网友B:
喇叭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录音有问题;

现在就是怀疑录音有问题,但是不能排除。没有经验。

楼主:
喇叭确定没有问题,能直接播放WAV和ADPCM文件。无杂音。

网友C:
明显是录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是录音问题

没错,只是不知道录音的哪个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D:
PWM 放音,读取WAV文件中的数据是改变PWM的频率还是占空比呢?想不明白如何发出音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WM 放音,读取WAV文件中的数据是改变PWM的频率还是占空比呢?想不明白如何发出音乐的? ...

占空比

网友F:
1、我用的386放大咪头,直接接喇叭,声音正常。拆掉喇叭,接到AD采集口。---------------不要拆掉喇叭,连线到AD口试试
2、软件采用6K,8K,16K.不管是什么样的采样率,我均以相同的频率播放。---------------------采样率多少,播放速率也应一致。

楼主(2015-06-15):
引用 网友F:
1、我用的386放大咪头,直接接喇叭,声音正常。拆掉喇叭,接到AD采集口。---------------不要拆掉喇叭,连 ...

谢谢lcdi的意见,
1.我有试过不拆喇叭采集,效果还是一样。
2.是的,采样多少播放率也多少。曾经试过6-16K的采样和播放。

网友G:
会不会和PCB  布板有关系  找点资料 没找到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lcdi的意见,
1.我有试过不拆喇叭采集,效果还是一样。
2.是的,采样多少播放率也多少。曾经试过6-16 ...

1.我有试过不拆喇叭采集,效果还是一样。----------------这时候采集同时喇叭放音正常吗?

采集时应该通过电容隔直流,后面还要中点电位(电阻分压即可)。贴出喇叭到AD的电路图吧

网友H:
录音部分放大,应该用运放,加低通滤波。自己分析ADC部分的采集数据,是否失真。

楼主(2015-10-06):
引用 网友H:
录音部分放大,应该用运放,加低通滤波。自己分析ADC部分的采集数据,是否失真。 ...

高手,我也认为是。只是这段时间没空研究了。

网友I:
贴程序看一下。。。

网友J:
电路有么?

网友K:
贴电路图嘛

楼主(2016-12-07):
后来做不出来,项目不了了之。有机会再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