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C+DMA问题

楼主:
本人用的是mdk4.7,在调试STM32F103ZET6的ADC+DMA程序时,采用ADC1通道10和11采集两路AD,存放在二维数组里面(__IO uint16_t ADC1_dma_getvalue[ADC1_get_num][2] = {0};  )发现用指针函数uint16_t* adc_dma_value(void)来返回处理完后的AD采集之后,只有一个通道能正确显示。如果返回值不用指针函数返回,却是正常的。是不是mdk中不支持指针函数,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A(2015-04-29):
我估计不是编译器的问题,而是两维数组的处理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不是编译器的问题,而是两维数组的处理问题吧

不用返回指针的这个函数,我定义了一个结构体函数,函数内的处理不变,结构体返回两路AD均值滤波后的值,是正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返回指针的这个函数,我定义了一个结构体函数,函数内的处理不变,结构体返回两路AD均值滤波后的值, ...

那你用指针的时候, 也可以跟踪下程序;
可能指针的使用方法不当吧(编译器没报警告,说明肯定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用指针的时候, 也可以跟踪下程序;
可能指针的使用方法不当吧(编译器没报警告,说明肯定支持的) ...

软仿真,给二维数组赋值,观察watch数据正常。以前用IAR调430的时候,用指针函数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