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问题求解?

楼主(2015-04-29):
如下图,USB+5V为USB接口输入端,Bat+为电池端,机器工作一段时间,拔掉USB,发现USB+5V这边的电压慢慢掉下来,初步推断原因是,二极管常温漏电为10uA左右,高温达到1mA,所以USB+5V这边放电比较慢;R5改为1K,改善效果不是最佳;不知各位是否有办法让断电时,USB+5V能够迅速断电?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MQ1接反了吧,虽然有的资料说MOS管的D、S可以互换使用,但是建议不要这么接

网友B:
跟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无关,是C212的储电,应大幅减小C212的容量,用0.1uF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