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ISD1730,帮加多段录放音功能

楼主(2015-04-29):
sd, ST, LCD, CD, se
这是语音芯片ISD1730D的录放音程序,但只能录一段语音,哪位大神帮我看看,加上多段录放音功能
void isdwork (void)
{
switch (fang)
{
case 0x00:
{
do
{
isd_rd_status (); // 读状态寄存器内容
}while(RDY==0);
delaylcd(10);
isd_play ();//        放音
delaylcd(2);
do
{
isd_rd_status ();
if(STOP==0)
{
delaylcd (10);
if(STOP==0)
{
isd_clr_int ();        //        清除中断
isd_stop ();   // 停止当前操作
isd_reset (); //复位
isd_pd (); //下电
isd_init (); //         芯片系统初始化
return;
}
}
}while(PLAY==1);
isd_clr_int ();
do
{
isd_rd_status ();
}while(RDY==0);
delaylcd (10);
isd_fwd ();        //快进        下一段
do
{
isd_rd_status ();
}while(RDY==0);
}
break;
case 0x02:
{
isd_clr_int ();
do
{
isd_rd_status ();
}while(RDY==0);
delaylcd(10);
isd_rec ();//录音
delaylcd(2);
do
{
isd_rd_status ();
if(FULL==1)
{
delaylcd (2);
}
}
while(AN==0);
isd_clr_int ();
isd_stop ();
}
break;
case 0x10:
{
do
{
isd_rd_status ();
}while(RDY==0);
delaylcd(10);
isd_erase ();        //        isd_g_erase ()
delaylcd (2);
do
{
isd_rd_status ();
}while(RDY==0);
}
break;
case 0x80:
{
isd_clr_int ();
isd_stop ();
isd_reset ();//复位
isd_pd (); // 下电
}
break;
}
}

网友A:
请问你用过protuse仿真没有?这个软件没有语音芯片,我找不到,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