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MDK生成bin文件

楼主(2015-04-29):
各位你好!keilMDK能生成bin文件吗?我要用它nucleo板子上!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当然可以

网友C:
框中填入fromelf --bin !L --output rtthread.bin就可以了。

网友D:
好像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E:
五楼正解,借助MDK自带的小程序,在编译完后执行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框中填入fromelf --bin !L --output rtthread.bin就可以了。

谢谢五楼指导,按你做成功地生成bin文件,能直接的拷贝的我的nucleo板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