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谁有5509以DMA读取aic23的程序啊,有点凌乱,求帮助

楼主(2015-04-29):
DMA, ic, AI, RAM, nRF
想用aic23采集语音信号,并通过nrf2401无线传输,但是由于时间开销太大,所以想用DMA来将AIC23采集的数据直接传到ram,这样主函数里只用发送或接受即可,谁有调试好的DMA传AIC23的程序呀?万分感谢,如果有相同的问题的也可以相互讨论一下:)

网友A:
只用过用FPGA控制aic23的,dma传aic23的还真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dl.21ic.com/download/code/92557724dma2-rar-ic-74444.html

这个是官方例程吗?官方的例程我有,但是就是看不太懂,DMA采集完成之后应该产生中断让cpu进行发送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官方例程吗?官方的例程我有,但是就是看不太懂,DMA采集完成之后应该产生中断让cpu进行发送么?
...

不是    DMA就是在不影响CPU的情况下   传输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    DMA就是在不影响CPU的情况下   传输数据的

恩,这个我知道,我想做的是将语音采集的数据用DMA搬到RAM(不用开销CPU周期),然后CPU要干的事情就是用nRF2401发送数据(无线发送),不知道这个之前有人做过没有啊。
还是谢谢你的热心回答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这个我知道,我想做的是将语音采集的数据用DMA搬到RAM(不用开销CPU周期),然后CPU要干的事情就是用 ...

TMS320VC5509A分享

你好   和此贴楼主交流一下吧

网友C:
这个aic23的语音采集的应用很广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MS320VC5509A分享

你好   和此贴楼主交流一下吧

恩,谢谢了哈,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aic23的语音采集的应用很广泛的。

嘿嘿,我是新手一个,水平比较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