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LWIP通信正常,加上ADC+DMA后,以太网不通了。请教什么原因?

楼主(2015-04-29):
各位好,现在碰到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我用官方的STM32+LWIP例程来做TCP通信,连接通信正常。后来加入ADC,用了DMA1的Channel1来获取AD数据,结果LWIP都连不上了,PING也不通。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网络部分的DMA和ADC使用的DMA冲突了呢?还是其他原因?麻烦大神们指点指点啊!谢谢了!

网友A:
(1)两部分DMA是否冲突,你程序里面是可以找到依据的
(2)你可以先去掉ADC相关的DMA,即stm32+LwIP+ADC,看看是否ping得通

网友B:
类似这种问题很常见..你这不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这种问题很常见..你这不知了.

没遇到过,还真不知道呢。今天我再调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遇到过,还真不知道呢。今天我再调一下

问题没解决,自己顶一下。麻烦高手们指点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两部分DMA是否冲突,你程序里面是可以找到依据的
(2)你可以先去掉ADC相关的DMA,即stm32+LwIP+ADC,看看 ...

stm32+LwIP+ADC的话是OK的。我的ADC还采用定时器1触发转换的,然后通过DMA来获取数据。如果stm32+LwIP+ADC+Tim1+DMA的话,就ping不通了。难道是定时器对以太网产生冲突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stm32+LwIP+ADC的话是OK的。我的ADC还采用定时器1触发转换的,然后通过DMA来获取数据。如果stm32+LwIP+AD ...

下面是我ADC的初始化部分,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以太网PING不通呢??

void ADC_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Configure PC.0 (ADC Channel10)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ADC的总转换时间TCONV= 采样时间+ 12.5个周期(转换时间)
                例如:
                当ADCCLK=14MHz ,采样时间为1.5周期,则: TCONV = (1.5 + 12.5)/14M = 14 周期/14M = 1 μ s
                我这里将ADC时钟ADCCLK配置为12MHz,采样时间为1.5周期,则总转换时间为TCONV=(1.5 + 12.5)/12M = 14 周期/12M
                要将ADC配置成8K采样率。
                将TIM1周期配置为125us,在11/44=1/4占空比处PWM翻转触发ADC转换并采样
        */
        /* TIM1 configuration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899;//89;//44;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9;//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22;//11; /* 在11/44=1/4占空比处PWM翻转并触发ADC转换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 DMA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允许DMA1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RegularConvertedValueTab;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外设作为DMA的目的端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maxAdcLen*2;                        //传输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不增加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增加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DMA_Mode_Normal;        //DMA_Mode_Normal(只传送一次), DMA_Mode_Circular (不停地传送)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非内存到内存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 DMA_IT_TC|DMA_IT_HT, ENABLE);        //DMA通道1传输完成中断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Enable DMA1 channel1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ENABLE;           // 连续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选择定时器1 的捕获比较 1 作为转换外部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配置ADC时钟,为PCLK2的6分频,即12MHz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 ADC1 regular channel10 configuration
        //配置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1,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   /* Set injected sequencer length */
        //   ADC_InjectedSequencerLengthConfig(ADC1, 1);
        //   /* ADC1 injected channel Configuration */
        //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1, ADC_SampleTime_71Cycles5);
        //   /* ADC1 injected external trigger configuration */
        //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onfig(ADC1, 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None);

        //   /* Enable automatic injected conversion start after regular one */
        //   ADC_AutoInjectedConv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external trigger */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1, ENABLE);

        //   /* Enable JEOC interrupt */
        //   ADC_ITConfig(ADC1, ADC_IT_JEOC,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TIM1 counter enable */
        TIM_Cmd(TIM1, ENABLE);
        /* TIM1 main Output Enable */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   /* Test on channel1 transfer complete flag */
//         //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         //   /* Clear channel1 transfer complete flag */
//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         //   /* TIM1 counter disable */
//         //   TIM_Cmd(TIM1, DISABLE);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是我ADC的初始化部分,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以太网PING不通呢??

单纯这样看,不太好确定问题所在。
建议:
(1)TIM1定时周期加大试试,因为定时触发ADC周期太短,DMA传输完成就会进中断,这太频繁了,感觉会影响网络通讯;
(2)把网络通讯相关的中断优先级都设为最高,至少要高于DMA搬运ADC采样数据的优先级。

网友C:
你这个代码看着就头大

网友D:
我的问题和你有点像,也是假以太网通讯后出现的,我加以太网后出现AD采样数据偏了12位AD偏差三十点左右,和不加有差别,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将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这句改成TIM_OC4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就OK了。原因是,TIM1的Channel1所对应的引脚是PA8,刚好与我供给PHY芯片的50MHZ的引脚(也是用了PA8)冲突了,所以导致以太网连接不了。

网友E(2015-12-16):
楼主,有个问题要请教一下。我跟你的代码类似,ADC+DMA采集数据,然后将ADC值通过LWIP发送到PC机上。有个问题就是DMA配置时,Mode选择DMA_Mode_Circular不停止的发送的话,LWIP就会连接不上,选择DMA_Mode_Normal模式的话就没有问题。我看楼主这里就是用的循环模式。请问楼主有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