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求助:MAX3232做的RS232接口只能发送不能接收

楼主(2015-04-29):
这段时间设计一个MSP430单片机的电路,用MAX3232芯片做了两个RS232的串口,焊好之后发现只能从单片机发送数据不能接收,程序在开发板上跑可以在自己做的板子上就不行,求指导。

网友A:
注意检查你的板子相关接收电路的焊接和走线。
另外问一下,两个串口都是只能发送不能接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检查你的板子相关接收电路的焊接和走线。
另外问一下,两个串口都是只能发送不能接收吗? ...

对,两个串口都是只能发送不能接收,焊接用万用表检查了好像都是通的,我布线是这样的,有问题吗

网友A:
你的板子其他部分有和开发板上不一样的地方吗?

网友A:
另外你可以把那个led处断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可以把那个led处断开试试

和开发板不一样的地方好多,但其他功能都没问题。刚才突然想到我好像用的是一个USB转RS485的转接线。。都是DB9的接口的,没注意到,这会不会造成只能发送不能接收的问题?

网友B:
不用看了,你的DB9端子1-5反了,我也刚犯这个错误。把DB9装在背面就可以了

网友C:
好好检查接线吧,可以先断开MCU,将232接口片的TTl端收发短接,再用串口调试软件自发自收,如果有错,说明232回路接线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看了,你的DB9端子1-5反了,我也刚犯这个错误。把DB9装在背面就可以了

确实是反了。。。今天换到背面就好了,太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反了。。。今天换到背面就好了,太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反了。。。今天换到背面就好了,太感谢!!!

牛人啊 这都看得出来 我咋没看出来

网友E:
7楼很不错!简单的通常都少关注的

网友F:
检查你的板子的供电电源,电压一定要12V左右,然后再经过5V稳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用看了,你的DB9端子1-5反了,我也刚犯这个错误。把DB9装在背面就可以了

厉害

网友G:
用ft230吧,usb接口,不会反拉

网友H:
反了的话从原理来说3脚在中间,且是发送脚,但此时“5脚”是悬空在哪里,不是地电位,3脚是如何实现发送的呢?

网友I:
收发线短接,自发自收看看

网友J(2016-08-21):
你好,我看这个并不反啊?咋就反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你好,我看这个并不反啊?咋就反啦

MCU到PC端   MCU的TX对应PC的RX  也就是说TX要接DB9的RX   RX要接DB9的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