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帮助,mplab无法保存hi-tech picc编译器路径!!!

楼主(2015-04-29):
昨天打开工程时还是正常的,今天打开时就出问题了。打开时project和output窗口都不显示,手动显示后里面什么也没有,而且mplab无法保存hi-tech picc编译器路径。
使用的是mplab 8.9 和 picc 9.83,重新安装过但没有用。

楼主:
图片中1的位置少东西么?有的好像还有个hi-tech picc toolsuite。。。。

楼主:
这两张是打开工程后的样子,原本workspace中应该有的列表也都没有显示

网友A:
难道跟安装路径有关系?

网友B:
建议安装最新的版本的XC

网友C:
不要装在中文名文件夹下!

楼主:
没有安装在中文路径下 ,前几天还是正常使用的,编译,烧写都没问题

网友D(2015-07-10):
同求  ,请问有没有解决呢?

网友E:
我之前也碰到这个问题,我解决的方法是安装个VMWARE,在虚拟机中安装xp系统,然后再把MPLAB软件和picc安装,现在只能这样使用了,希望能帮助你。貌似win7 32位的系统真心装不上,我装了不下10次,怎么试都不行。

网友F(2015-09-25):
建议选择默认路径安装,我的win10专业版64位目前很好用

网友G(2017-07-14):
楼主,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此类问题了

网友H(2025-03-26):
我的也出现这样的问题,至今无解

网友I:
什么系统啊,以管理员模式运行试试

网友H:
以管理员模式运行也
不行啊

网友J:
删除配置文件会重置你的MPLAB设置和已配置的编译器路径,所以你需要重新设置编译器路径。

网友J:
MPLAB有时会因为配置文件损坏或者路径设置问题导致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J:
有时,权限问题可能导致路径无法保存或者MPLAB无法正常显示窗口。尝试以 管理员身份 运行

网友K:
这个编译器是还能激活吗

网友L(2025-04-25):
MPLAB v8 的设置是保存在 Windows 的 注册表中,所以软件重装无效,必须清除掉旧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