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matlab转换成c

楼主(2015-04-29):
请问谁知道怎么把MATLAB代码转换成可以在keil中运行的C吗?

网友A:
matlab可以采用嵌入式编译方式(可以采用通用的C编译器),进行编译,然后,加入你的keil工程,但需修改一些变量定义的。可以参看刘杰老师的“基于模型的设计---MCU篇" 。想要这样做,小工程是不建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