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的库函数或编译器有没有提供类似MSP430一样的软件延时函数

楼主(2015-04-30):
想用一个软件延时,自己用for循环写的,时间不一定准确,想找一个官方的库函数类似的东西

楼主:
希望大神们给个啊

楼主:
没有实例给个思路也可以

网友A:
可以用定时器啊

网友A:
软件的话我给个建议是查下指令周期,然后用指令数来确定时间

网友B:
楼上说的方法可行,但也可以在仿真的情况下,看汇编程序,来确定时间

网友B:
这种软件延时一般都不太准,因为考虑到中断等因素,会不太准

楼主:
确实不是太准,但没有办法,不想用定时器,比较麻烦

网友C:
还有一个办法,通过仿真观察程序记数器,还确定运行了多个指令,来确定时长

网友D:
软件延时,还是少用些为妙

网友E:
软件延时还是不够精准

网友F:
楼主 CYDelay() 是你需求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