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电路图分析

楼主(2015-04-30):
(无正文)

网友A:
先把运放画成常用的运放符号,整理电路图。
然后先说下你对这个电路的理解。可能你把电路图整理完,就已经看明白了,内容还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运放画成常用的运放符号,整理电路图。
然后先说下你对这个电路的理解。可能你把电路图整理完,就已经 ...

就一个10k热敏电阻测量电路。
有点问题,就是一致性不是太好。我想修改下,或者看看问题出在哪里。结果处理是,取一段温度范围计算出斜率,根据这个斜率算出零点的温度,然后范围内的一个ad减去零点的再除以斜率就直接得出温度值。要精确就要范围取得很细,这样标定起来太麻烦。是否可以吧ad转换阻值,再查表,是比前面算法好一些。不用标定那么多点了。
所以帮忙分析电路,各个阻值都怎么计算的,以便能修正算法,让一致性和精确度能更好一些,或者有现成的ntc电路更好了:P

网友A:
你需要多高的精度指标?NTC测温元件线性度远不及铂热电阻器。
你把NTC接入电路,静态的输入输出关系不难得到啊,这个电路取NTC两端电压,分别跟随,再做差分放大,输出是两倍的上端电压减去下端电压。
既然要先采集数据做表,计算值就只能做个参考,就算按照厂家给出的阻温表计算结果,仍不能准确表示你当前的、电路中的那只NTC的阻温特性,何况不同厂家的产品可能有差异,同一厂家还有批次性问题:
http://wenku.baidu.com/view/bc443618227916888486d79a.html
做表其实不是单单为了使用查表法,而是通过查表尽量减小器件非线性带来的测量误差,如此,最好的方法当然仍是标定过程,计算值仅可用来做为参考,当然,可能比两点标定或不标定的测量结果“好看”些。
我以前发过一个二分法计算NTC的代码,可以参考:
https://bbs.21ic.com/icview-25154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多高的精度指标?NTC测温元件线性度远不及铂热电阻器。
你把NTC接入电路,静态的输入输出关系不难得 ...

1.那怎么由ad值算出来电阻呢?不是要用电阻去查表吗?

2.查表我会,pt100的我就是用电阻查表来得到温度的。标定是标定什么呢?改变表里的一直数值吗?

网友A:
1.知道怎么由电阻值得到AD输入端的电压值,自然也就知道如何从AD值换算电阻值了,换算关系固定,用电阻值查表还是AD值查表,并没有本质区别;
2.度娘说的,”标定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使用标准的计量仪器对所使用仪器的准确度(精度)进行检测是否符合标准,一般大多用于精密度较高的仪器。二是有校准的意思。”
这里要做的实际是校准输入与输出之间的换算关系。严格地说,标定过程需要把测温元件放置在标准温度环境中,待稳定后,取得的测量值(一般是电参量)作为当前温度下的对应数值;取多个温度点,得到对应的测量值,就可以得到分段线性化的标定区间,计算方法同两点插值公式;一般这样标定的难度比较大,你得有一定的实验室条件,所以对于标准测温元件,可以用标准信号源标定,但是这个“标定”一般不包含传感器本身——拿PT100来说,信号源模拟成一个RTD(就是PT100),接到你的变送器上,再由信号源模拟给出几个标定点温度值,操作结束后,这个变送器对于标准RTD的检测准确度得到了校正。
说那么多,意思就是,别标定了,你就用表算就行,至于AD值换算温度值,参考第1条,这个你肯定会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知道怎么由电阻值得到AD输入端的电压值,自然也就知道如何从AD值换算电阻值了,换算关系固定,用电阻值查 ...

1.由电阻值得到AD输入端的电压值,不知道啊,
2.标定是标定2个点吗?中间的值就能稍微精确些了,那不就是改变表里面的数值了吗?还是表格不变,2点中间的值就是ad转换的结果,怎么标定呢
3.不同的板子一致性有差别,那些阻值跟精度有关系呢

网友A:
1.电路输入输出关系会算吧?Vadc = f(Rntc),求反函数?能搞定不?上面已经回复过了“取NTC两端电压,分别跟随,再做差分放大,输出是两倍的上端电压减去下端电压。”
2.不是中间值精确,是标定值准确;两个标定点之间,用一段直线段来代替真实的NTC特性曲线,点取得越多,这些直线段连成的折线就越接近真实的NTC特性曲线,理论就是这样;
3.先别管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路输入输出关系会算吧?Vadc = f(Rntc),求反函数?能搞定不?上面已经回复过了“取NTC两端电压,分别 ...

大神第一点我还是不会算啊,你帮我算下啊。后面的明白了

在有网上好像没有ntc的电路,一般就如图那样简单,能行吗?
不同rtd和热电偶,都有很多电路图

网友B:
最好还能写出计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知道怎么由电阻值得到AD输入端的电压值,自然也就知道如何从AD值换算电阻值了,换算关系固定,用电阻值查 ...

上面电压-下面电压,再两倍。这样的话是不是10k 51k 20k的阻值精度对结果有影响啊。原来用的都是0805 5%精度。另外串联的1k 10k,2.2k电阻都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电压-下面电压,再两倍。这样的话是不是10k 51k 20k的阻值精度对结果有影响啊。原来用的都是0805 5% ...

对,有影响。其实精度在其次,主要是温漂和年漂,值觉得不准可以先拿电桥测一下,温漂最好选小一些的,或者采用温度补偿电路。串连电阻用作RC滤波,10k与20K设置放大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有影响。其实精度在其次,主要是温漂和年漂,值觉得不准可以先拿电桥测一下,温漂最好选小一些的,或 ...

现在计算是:温度=(AD-ad(0度))/斜率。      ad(0度)和斜率,是根据标定两端ad结果计算出来的。两端范围选的越小精度就越高,也越麻烦。   怎么能由ad算出来ntc阻值,在查表,是不是能好点呢? 尤其电阻对应温度的表就是现成的,复制进程序,若知道阻值,查表就知道温度了

网友A:
先把NTC的阻温特性曲线搞到手,用5楼那张表就可以了,每次计算不要从0度开始,先确定采集到的电压落在哪两个查表数据之间,再用这两个查表数据建立线性方程,求出这个采集点对应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NTC的阻温特性曲线搞到手,用5楼那张表就可以了,每次计算不要从0度开始,先确定采集到的电压落在哪两 ...

你上面的程序有错误吧?mid=(max+min)/2.有变化吗?怎么查出来阻值和温度的呢
由阻值查找温度我会,pt100的我就做过,只不过pt100的有一个芯片给出来的公式,(Code = (2N × AIN × GAIN)/VREF )可以由ad结果直接算出来阻值,再由阻值查表得到温度的。这个怎么由ad结果转换成阻值呢?这就要分析上面电路,跟电路有关系了吧?
再有我用的10k ntc阻值表好像跟你的不同,怎么回事呢?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1&abbucket=9#detail(发现了你的是100k的,我是10k的)

先查找该阻值的表格位置,再转换成温度
uint find_table_pt100(uint data)
{
    uint  start, mid, end;
    uint  dat;

    start = 0;
    end = 860;

    // 1. 检查数据合法性
    if ((data > 33279) || (data < 1852))
    {
        return 0xff;
    }

    // 2. 开始二分法查找
    while (start <= end)
    {
        mid = (end + start) >> 1;
        dat = table_pt100[mid];
        if (data > dat)
        {
            start = mid + 1;
        }
        else if (data < dat)
        {
            if (mid)
            {
                end = mid - 1;
            }
            else
            {
                break;
            }
        }
        else
        {
            return (mid);
        }
    }

    return (mid); // 找不到返回值附件的下标
}

uint get_temp(uint data)
{
    uint index = 0;
    uint temp = 0;

    // 1. 得到下标
    index =  find_table_pt100(data);

    if (0xffff == index) // 数据格式不正确
    {
            return 0xff;
    }

    // 2. 查找范围
    if (table_pt100[index] == data) // 正好相等
    {
        // 3. 计算温度
        temp = (index * 10);
    }
    else
    {
        // 3. 计算温度
        if (table_pt100[index] > data)
        {
            temp = 10*(index-1)  + 10*(data-table_pt100[index-1]) / (table_pt100[index]-table_pt100[index-1]);
        }
        else
        {
            temp = 10*index + 10*(data-table_pt100[index]) / (table_pt100[index+1]-table_pt100[index]);
        }
    }

    return temp;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NTC的阻温特性曲线搞到手,用5楼那张表就可以了,每次计算不要从0度开始,先确定采集到的电压落在哪两 ...

上面的计算是通过插入一些温度阻值,得到一些该温度阻值对应的ad值。从而是ad和温度建立联系的。这就要求每次都标定温度阻值对应的ad值。若实验都测试好了,以便后面使用,就出现不同板子一致性误差的问题。我主要是想改变这种通过标定方法     插入固定温度的阻值->ad值,这种对应关系,以减少标定甚至不标定,减少一致性带来的误差。能否由ad值算出来阻值呢

网友A:
nuiMidVal = (nuiTempMax + nuiTempMin) / 2;

就是二分法中”二分“的过程;看那个贴子8楼的附件。
你的NTC”标定“是无法准确实现的,标定方法我在7楼已经说过,对于PT100,用标准信号源标定的是变送器或信号调理器,不是PT100本身。
即使按照NTC标准阻温特性表,整理出所有特定温度点下的阻值,再代入电路计算出AD转换结果,仍无法避免”不同板子一致性“的问题。
标定,即使用标准测量环境来校准,不是单靠计算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二分法中”二分“的过程;看那个贴子8楼的附件。
你的NTC”标定“是无法准确实现的,标定方法我在7楼 ...

Vadc=2VCC(51-10)/(51+10+Rntc)
10位ad
Vadc=5AD/1024

所以Rntc=(1024(51-10)*2VCC)/5AD  -  (51+10)
这样对吗?
我原来的就是ad查表得到温度。所以要标定很多温度点的ad值,没有那么高的条件,所以这个过程就有很多误差,并且很麻烦,尤其同一批元件做出来的产品也都要逐一标定。随机误差
你说用阻值来查表得到温度,和ad查表得到温度没有本质区别。的确是这样的。但若上面的公式对,再用这个阻值来查表得到的温度。阻值温度表是标准的,阻值是计算出来的,误差和一致性不会小很多吗?这个该算系统误差吧。

我还是不够理解电路,比如为什么上下用10k 51k的电阻。运放为什么用12v供电,那些影响精度。

网友A:
再明确一下,你的“逐一标定”没有改善测量准确度,因为这个过程不是标定,实际只是在提前计算NTC的阻值而已,准确与否仍然依赖于标准NTC阻温特性表与当前器件的阻温特性的一致性的大小;
你要查表得温度,为何要“标定很多温度点的AD值”呢?这个“标定”只是想让AD采样换算NTC阻值时更方便一些对吧,不用每次都按电路原理计算NTC的当前阻值,但实际上,每次先根据AD值计算NTC当前的阻值,再查阻温特性表,也并无不妥;且这样的程序更方便阅读、移值(与你用什么的硬件没有太大关系);
再考虑一下,如果你取得的AD值没有落在你的”AD值-温度“表中的已有值上,也需要先查表,再进行一次插值运算才能得到一个温度值,这个温度值与你直接使用阻温特性表插值的结果比,那个更为准确?你的插值结果与通过Rntc = f(Vadc)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吗?(可以试试用软件把Rntc = f(Vadc)的图线画出来看看。)
这种分压电阻网络,通常用一个分压电阻也可以正常工作,和你10楼发的图类似。改变NTC以外的电阻,ADC采样区间会有变化,可以计算一下;因此要根据你的ADC采样要求取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知道怎么由电阻值得到AD输入端的电压值,自然也就知道如何从AD值换算电阻值了,换算关系固定,用电阻值查 ...

不好意思,我实在没有学过理论课,都是大白话。
上面说的
标定1,就是检测仪器的精度,没有实际修改调整精度吧,或者修改算法,程序之类的把,只是看看。
校准2,就是获得标准温度---电压值的关系,就是温度对应ad值的关系吗?每当得到ad值后插入后就计算出来了所测温度了。
我上面描述的2点对吗?
我做的标定不是拿标准温度来对应电压值,而是直接接上标准温度对应的阻值电阻来对应ad值。比如30度阻值应该是8k。我就接上8k的电阻对应出来ad值,这样或者一些ad值,这样弄的。以后每当得到ad后就插入计算得当温度值。就是标定电路本身的精度,而不是标定所用的这条热敏电阻。我是默认我采购的热敏电阻同一批次都是标准电阻的来标定我的电路本身误差。和上面的校准2只是差标准温度和阻值的准确性。

标准NTC阻温特性表与当前器件的阻温特性的一致性的大小。
你说的意思是标定使用的该热敏电阻吗?那样对于我们来说更不行了,尤其他可能买很多条热敏电阻。
好吧,我还是不明白这句话,到底标定谁,改变了谁,从而能提高所测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明确一下,你的“逐一标定”没有改善测量准确度,因为这个过程不是标定,实际只是在提前计算NTC的阻值而 ...

那你的说意思就是Rntc = f(Vadc),反过来由ad计算出阻值查表就行了吗?
那这样若我想提高精度还能做什么呢?阻值是反推算出来的,阻值温度表是标准的。

网友C:
简单的NTC测温电路,搞得如此复杂,肯定是教授设计的。
最简单可靠精度又高的NTC测温电阻,无非是一个上拉电阻,并联一个电阻扩展一下线性,再RC低通到ADC就可以了。

楼主:
同样都是10k热敏电阻3950,表都有不一样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只是按照我买的那家淘宝提供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NTC测温电路,搞得如此复杂,肯定是教授设计的。
最简单可靠精度又高的NTC测温电阻,无非是一个上拉 ...

我以前也没有弄过,这个电路也不知道从哪里抄过来的,所以也不怎么明白。
你说的就是同10楼一样的电路呗,精度取决于参考电压和电阻的精度吗?你做过吗?详细讲解或者上个图来啊,实际做出来就发现弄到0.1精度并且不同板子要一致也不好弄呀

网友D:
加的3.3V电压最好用一个基准芯片给出REF,那颗10K分压电阻用1%的还是差了点,最好用带引脚的低温漂电阻,这个电路用一个运放就差不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也没有弄过,这个电路也不知道从哪里抄过来的,所以也不怎么明白。
你说的就是同10楼一样的电路呗 ...

给NTC分压电路供电的电源,和ADC的VREF同一个电源,就避免了电源导致的误差。
我也没有仔细看10楼的帖,我说的很清楚了呀,在NTC上并联电阻扩展线性范围,后面加RC低通滤波。
我没有做过,会发表这么肯定的言语吗?
至于你说的0.1度精度,我怕理解错了你的意思。
在我的眼里。精度就是最大的误差,可是有些人指的是显示的分辨率。
NTC本来精度就有限,除非你是窄的温度范围,且校准过,否则无法达到0.1度的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NTC分压电路供电的电源,和ADC的VREF同一个电源,就避免了电源导致的误差。
我也没有仔细看10楼的帖, ...

在NTC上并联电阻扩展线性范围
是什么意思呢?
有如图,我只要0-50度就够了。精度0.1当然是误差了。36.5度的人体,用热敏电阻测量36度,误差就0.5的,精度不够啊,这样的东西能用来测人体吗?不是分辨率。
阻值的确定跟范围有关系吧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的3.3V电压最好用一个基准芯片给出REF,那颗10K分压电阻用1%的还是差了点,最好用带引脚的低温漂电阻,这个 ...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e27b&abbucket=9
这个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NTC分压电路供电的电源,和ADC的VREF同一个电源,就避免了电源导致的误差。
我也没有仔细看10楼的帖, ...

大神你直接分享想看看吧,我就一下懂了。:D

楼主:
http://detail.yao.95095.com/item.htm?spm=a230r.1.14.9.MT4nXH&id=15848704596&ns=1&abbucket=9
淘宝这个电子体温计就是热敏电阻,精准度+-0.1

网友D:
引用 楼主: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kYs3mT&id=42182303962&cm_id=140105335569ed55e27b ...

对的,很大体积

网友C:
LZ呀,人家的传感器,精度0.1度是有范围的,是体温范围,而你“才”要求0-50度。
体温计,肯定要考虑出厂校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的说意思就是Rntc = f(Vadc),反过来由ad计算出阻值查表就行了吗?
那这样若我想提高精度还能做什 ...
抱歉,我还没见过“NTC校验仪”,不过要想校准电路的精度,用个标准电阻箱就可以了,就是手动测试过程比较麻烦;
如果想得到理想的“标准”温度环境有困难,感兴趣可以用这个:
标准干体炉
就是代价太高,有些计量单位都不见得用得上。
简单一些,可以找一个精度等级高一些的测温仪表辅助你建立NTC用的“AD值-温度”关系表,不过为了得到变化的温度场,你得先做个校准用的工装,或者干脆把那个测温仪表的探头固定在NTC测温点附近,连上PID温控仪加热得到不同的温度点,比方5度10度一个间隔,同时采集ADC测量NTC的数值结果,这样做表更准确一些。
最后忘了说了,一个应用都使上NTC了,一般情况下,“高精度”就不是这个设计当中特别关注的技术指标;NTC在家电当中特别常见,比如弄个电磁灶做个饭,不至于非得得到正负0.1度的精度范围吧(分辨率倒是可以简单地通过一些滤波手段得到超过0.1度的显示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还没见过“NTC校验仪”,不过要想校准电路的精度,用个标准电阻箱就可以了,就是手动测试过程比较 ...

你们还不信,我们买的都是医疗用的热敏电阻,有公司在专门做的,医疗都是用这个的,所以可能是能达到0.1误差的。只是自己做的不够好
就是ad--温度 对应,插值算出来温度。我就是感觉开始一个个点的对应很麻烦,也容易误差,才要求更好的算法或者方法以减小误差提高准确度的啊。就是实际得到的阻值温度和标准直接的误差,说的简单,到底是改硬件啊,还是该程序说明地方能减小误差啊,到底怎么弄啊:dizzy:
http://www.setolink.com/10k-series-temperature-probe.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呀,人家的传感器,精度0.1度是有范围的,是体温范围,而你“才”要求0-50度。
体温计,肯定要考虑出厂校 ...

当然是校准了,他是怎么校准的呢,修改了那部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们还不信,我们买的都是医疗用的热敏电阻,有公司在专门做的,医疗都是用这个的,所以可能是能达到0.1 ...

我没说不信,是你的方法不靠谱。我也把两毛一个的NTC做到室温附近的区段正负0.5的精度,用在恒温搅拌器上,又何尝行不通。
校准整台仪表精度,离了测温元件行不行?
如果测温元件的阻温特性与厂家给出的特性曲线完全一致,那你只要准确检测测温元件的阻值就可以了。
但是。你的产品给客户的指标是温度值的“测量精度”,
不管你用何种方法,仅校准仪表,再接上不同的测温元件,哪怕是同一个批次下来的,元件本身因原料、制造过程等等造成的偏离是没法避免的。
再想校准,可以用液槽炉或干体炉,把探头搁里头,设定标准温度,得到的值记录在仪表里,下次用来计算真实测量值。

网友C:
说不清楚了,主要是不愿意花很多时间说呀。
你首先检查NTC传感器的误差,测试不同温度下的实际阻值,看看是否误差超标。也可以测试同一环境温度下的一致性。
至于你的电路、ADC和软件计算导致的误差,必须采用校准的方法纠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说不信,是你的方法不靠谱。我也把两毛一个的NTC做到室温附近的区段正负0.5的精度,用在恒温搅拌器上 ...

若是一台,多麻烦也都校准了,并且精度还可以。但是每太都用这一台校准的标准,就有误差。这误差的产生不就是电路部分造成的吗?所以要准确,就没太出厂前都如同第一台那样校准,所以说太麻烦 ,操作不认真就弄错了。所以要好的办法来简化校准,或者新的算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若是一台,多麻烦也都校准了,并且精度还可以。但是每太都用这一台校准的标准,就有误差。这误差的产生不 ...

只校准除NTC以外的电路,做个校准工装,在软件里设置一段自动校准代码,自动切换电阻网络完成校准也是可以的,至少生产调试过程可以这么做,也不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不清楚了,主要是不愿意花很多时间说呀。
你首先检查NTC传感器的误差,测试不同温度下的实际阻值,看看是 ...

你说的对,就是大家懒得说的细。可是要弄的好,不细说咋弄好呢
我要的就是你最后一行说的。至于你的电路、ADC和软件计算导致的误差,必须采用校准的方法纠正。那这个怎么校准啊:D

网友C:
首先是看看你的电路和ADC结果是否可以达到0.1度的精度,也就是说,在你的温度测量范围内,温度每变化0.1度,ADC值起码变化1,当然,ADC变化的数值越大越好,最好可以到5以上,比如10。
电路的精度,要么采用高精度的器件,要么采取校准的办法,这取决于你的成本平衡。
如果采用高精度器件的成本是1元,而采用校准的成本只要0.5元,那你就采用校准的办法。
校准时,先断开传感器,外接一个标准的可调电阻箱,高中低三点校准一下,就可以了。
最后把传感器焊上,如何想校准传感器的误差,则更加麻烦,需要一个实际恒温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校准除NTC以外的电路,做个校准工装,在软件里设置一段自动校准代码,自动切换电阻网络完成校准也是可 ...

校准工装?是什么呢?自动校准代码,怎么写,自动切换电阻网络完成校准?不知道啊

网友C:
校准么,就是程序里放一个可变的系数,这个系数保存在EEPROM里面,校准的时候写入。
比如,10000表示没有校准前的系数,如果觉得结果偏大或者偏小,你只要改变10000这个值的大小就可以了。
也许,校准的时候,不只一个系数,要校准几个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准么,就是程序里放一个可变的系数,这个系数保存在EEPROM里面,校准的时候写入。
比如,10000表示没有校 ...

这个办法我用了,我以为是很笨的办法,以为有高级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办法我用了,我以为是很笨的办法,以为有高级的方法

我们以前做过一个工装,上面一排钮子开关,板子上电从菜单进校准模式,显示屏跳一个字,就手动闭合一个钮子开关,测量一组电阻值;程序里头对被测的阻值是有预估的,差太远的值会直接提示报错(工装里头可能有线松掉了,修好再用);后来调试的也嫌麻烦就改成自动模式了——把控制板串口接到工装上发指令,工装根据指令自动切换一组信号继电器,走完校准过程没问题就报OK,把参数写进FLASH就收工了。

网友E(2019-11-18):
NTC测温电路,我大把,你找深圳鸿普达科技,有邮箱,需要的找我,我发给你。。。热电偶(K型),NTC温湿度计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