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锂电池电源管理

楼主(2015-04-30):
要做个锂电池电源管理系统,目前知道负载系统的功耗,大概10KW.h左右。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入手,需要去看哪些资料。

网友A:
10个KW?
电动车?
多少AH的电池 电压多少?
电池几并几串?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个KW?
电动车?
多少AH的电池 电压多少?

单体锂电池200AH/48V,用的是光伏组件
:dizzy:刚入手,没有头绪

网友B:
这个有些难度,主要是功率比较大,可以去LT、TI、Maxim的官网先看看锂电池管理芯片的资料,再根据实际应用要求选择适当方案。

网友A:
看你怎么个管理?
监控每一节电池电压吗?外加一路电流?LCD显示电压 电流?
欠压 过压报警?

网友C:
对于锂电池保护系统来说,会涉及以下内容,过压保护,欠压保护,充电过流保护,放电过流保护,高温保护,低温保护,容量统计功能,断线检测功能,欠压进低功耗功能。不同的应用环境需要不同的设计方案,不知道楼主是用在什么地方,监控什么样的电芯,监控几节电芯,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些难度,主要是功率比较大,可以去LT、TI、Maxim的官网先看看锂电池管理芯片的资料,再根据实际应用 ...

好的,谢谢。我去翻点资料。

网友D(2022-06-07):
松下的你也可以参考一下,高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