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MKE02的第1次启动问题

楼主(2015-04-30):
AI, KE02Z, ck, RS, se

测试环境:MKE02Z40M,IAR环境,V121官方例程。
问题:第1次MCU启动时在start.c中main()跳转前和主函数main()第1句指令之间花费10mS,做什么呢?看汇编代码就一句话。而且后续启动在这里都很快的。注1:外设初始化还没有开始,没有中断发生。注2:FLL的lock锁等待是在这个脉冲之后进行的,应该与这里无关。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看你start.c里面的函数?
这里面有关闭看门狗,向量表拷贝到RAM等工作。

楼主(2015-06-03):
非常感谢FSL_TICS_ZJJ的回复,但是并没有解答了我的疑问,请帮忙再仔细读读我的问题吧,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FSL_TICS_ZJJ的回复,但是并没有解答了我的疑问,请帮忙再仔细读读我的问题吧,谢谢 ...

楼主你好!
你图片中黄色信号线是什么?
另外,你用的代码是哪里的代码?
请把问题描述详细点,这样好帮你解答。

楼主(2015-07-16):
图片中黄色信号为GPIO的输出信号,为了示波器方便分析,start.c是官方代码没有做修改,这个问题是无意之间发现的,就是感觉挺奇怪的也不耽误应用,单步执行发现不了,全速运行问题就来啦

网友B:
嗯,学习了,关注一下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2016-12-21):
如果是FEE,那可能是在等待晶振起振以及FLL稳定,时钟切换等。我也是刚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