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MG811二氧化碳传感器输出信号与二氧化碳浓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楼主:
在网上看了MG811二氧化碳的资料,里面规格表里说明输出信号是30~50mv,可是为什么灵敏度曲线输出信号可以超过200mv;另外根据能斯特方程推导二氧化碳的浓度与输出电势之间的关系与按照灵敏度曲线推导出来的关系不一样!请大神们解答,第一次使用MG811二氧化碳传感器,有些疑问。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A(2015-04-30):
要自已标定才正确哦.很麻烦的拉,哈哈

网友B(2019-07-31):
表格里输出信号使用ΔEMF,表示的是电动势的变化,所以和灵敏度曲线给的不一样。
另外我现在使用MG811时,传感器输出会跳0,请问可能错在哪呢?
功率不够对传感器的工作有什么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