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烧写不进msp430g2955 求指教

楼主(2015-04-30):
硬件环境:PCB印刷板子上只焊接了单片机和晶振电路,还有下载电路,使用SPI总线下载器MSP-FET430UIF连接电路和电脑。用示波器测晶振已经起振,用ccs6.0给单片机烧写程序,RUN——Debug 结果出现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Unknown device  想把程序烧写进单片机,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办啊。

楼主:
已经做出来了。

网友A:
做出来了,挺好的。分享一下经验呀

楼主:
主要把复位电路再调了一下,以前马虎了认为复位电路简单没问题,就弄晶振,软件和烧写器去了,结果越走越远。

网友B(2016-11-25):
您好,请教下,msp430g2955 程式里有个.TXT的文件(@2100。。开头的)是否是一个烧录档?要用什么工具烧录呢?

网友C:
连接不上烧写器的,注意下硬件连接的。

网友C:
检查下驱动的,看下安装是否正常的,这个一般是最主要的原因。

网友D(2017-02-05):
楼主,我也是一样的问题怎么,复位电路怎么调啊。。。。

网友E:
不能烧写应该是jtag有问题

网友E:
上电了吗?这个芯片应该需要单独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