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RM stm32 AD采集数据存入Falsh,读出通过串口发送,出现丢包的原因

楼主(2015-04-30):
用的CPU是ARM芯片stm32,,利用AD进行数据采集,将采集到的数据存入Flash,,系统采集2到3个小时后,读取Flash中的数据,然后通过串口发送回来,结果发现,返回来的数据出现了丢包、个别数据包数据的数量增多或者减少的现象。如果是短时间内进行,比如一个小时以内,是不会出现错误的,就是当采集的时间到了2小时左右,从Falsh中读回来的数据出现了丢包、数据减少的现象。。。请教各位大神,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这谁猜得着。。。。。。。。

网友B:
先弄清采集的时间到了2小时左右存入Flash与读取Flash中的数据是否正常,然后再查串口收发。

网友C:
你如何确定丢包, 数据中包含了时间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