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很奇怪的问题 大家有遇到过吗

楼主(2015-04-30):
单片机是C8051F120 仿真器是U-EC6 用XR20M1170扩展了一个串口  JTAG调试模式下代码一切正常
烧写进片内 脱离仿真器以后 芯片工作就不正常

楼主:
仿真运行时直接拔掉U-EC6 运行也是正常的  重新上电后就无法收发数据了

网友A:
先确认是否烧录正确,其次检查本振、复位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仿真运行时直接拔掉U-EC6 运行也是正常的  重新上电后就无法收发数据了

除了串口,其它部分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串口,其它部分正常吗

其他部分完全正常 其他两个串口和别的处理程序以及结果都正常 就xr20m1170收发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是否烧录正确,其次检查本振、复位电路。

烧录没问题 复位用的FM31256 晶振都正常 重新上电后除了xr20m1170收发以外 所有功能都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烧录没问题 复位用的FM31256 晶振都正常 重新上电后除了xr20m1170收发以外 所有功能都正常 ...

那么注意系统与仿真器的差别,主要是主频频率,对比不同之处就能定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注意系统与仿真器的差别,主要是主频频率,对比不同之处就能定位问题。 ...

JTAG仿真模式 发现问题时候也想到这方面了 尝试给xr20m1170读写代码加延时 上电延时等等各种方法 都不行 从业十几年了 第一次遇到这种现象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仿真运行时直接拔掉U-EC6 运行也是正常的  重新上电后就无法收发数据了

拔掉U-EC6 还能仿真运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拔掉U-EC6 还能仿真运行吗?

能 各产家不一样 这款单片机就直接拔掉仿真器后 会继续运行

网友C:
着重检查xr20m1170有关硬件与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着重检查xr20m1170有关硬件与软件。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