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助:MPLAB X IDE如何查看CPU运行的时间

楼主(2015-04-30):
如题:使用PIC KIT3调试程序时,如何在MPLAB X IDE中查看CPU运行的时间,比喻我有一段延时函数,想知道实际运行时是多少mS,在KIEL中有一个CPU运行时间可以看到,但在MPLAB X IDE中一直没找到这个窗口。

网友A:
要测试延时函数的时间,我一般用软件仿真的方式进行测试,软件仿真时可以设置系统频率,将这个设置成你板子的晶振频率后,软件仿真运行你的程序,可以在一个运行时间窗口显示运行的时间,你找下
结合定时器中断,可以模拟调试定时器,确定定时器的定时时间是否与预期的一致。

在PICKit3调试模式下,好像不能查看运行时间吧,反正没用过。

网友B(点评):
为啥我用软件仿真出来的delay和实际烧录的差别很大

网友C:
软件模拟才可以看

网友D(2015-06-06):
菜单 window/debugging/stopwatch
窗口

网友E:
而且有的器件还不支持跑表

网友F(2016-05-27):
问一下在哪里改那个时钟

网友G:
用示波器看吧

网友H(2020-09-15):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在哪里改那个时钟

在工程的属性下Project Properties->Conf->Simul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