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PDMA从串口发送数据长度超过4字节就卡死

楼主(2015-04-30):
从内存把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出去,每次只能发送4字节的数据,超过4个字节程序就卡死不动了,4个字节以内是没有问题的,代码如下
用开发板nano130实验的
// DMA
void DMA_Translate()
{
STR_PDMA_T sPDMA;

PDMA_Init();
PDMA_DISABLE_CH1();

PDMA_EnableChannelClock(PDMAGCR_CSR_CLK1);
sPDMA.SrcAddr  = (uint32_t)DestArray;
  sPDMA.DestAddr = (uint32_t)&(UART1->THR);//(uint32_t)(&GPIOC->PIN);
sPDMA.SrcCtrl  = PDMA_CSR_DAD_INC ;
sPDMA.DestCtrl = PDMA_CSR_SAD_FIX;
  sPDMA.TransWidth = PDMA_CSR_APB_TWS_8BIT;
sPDMA.Mode = PDMA_CSR_MEM2IP;
sPDMA.ByteCnt  = 4;//PDMA_BUF_LENGTH;// 64;
sPDMA.IsTimeOutEnable = 0;
PDMA_Open(PDMA1, &sPDMA);

PDMA_UART1_TX_TO_CH1();

  //PDMA_EnableInt(PDMA1, PDMA_IER_TD);

  PDMA_CHEnableTransfer(PDMA1);
UART_EnablePDMA(UART1);

while(!(PDMA1->ISR & PDMA_ISR_TD));    //等待DMA传输完成
  PDMA1->ISR=PDMA1->ISR;

UART_DisablePDMA(UART1);
PDMA_Close();
  PDMA_DeInit();
}

// 串口设置
int8_t UARTn_Init(void)
{
STR_UART_T sParam;
/* Select UART Clock Source From 12Mhz*/
SYS_SelectIPClockSource_1(CLK_CLKSEL1_UART_MASK, CLK_CLKSEL1_UART_HXT);
// Set UART1 Pin
MFP_UART1_TO_PORTB(); //<PortB4->UART1 RX; PortB5->UART1 TX
// UART串口设置115200, 8, 1, 偶校验
sParam.u32BaudRate    = 115200;
sParam.u32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sParam.u32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sParam.u32cParity    = DRVUART_PARITY_EVEN;
sParam.u32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1BYTES;
sParam.u8EnableDiv16  = DISABLE;
if(UART_Init(UART1, &sParam) != E_SUCCESS)
  return FALSE;
//UART_EnableInt(UART1, DRVUART_THREINT);

return TRUE;
}

楼主:
用开发板nano130实验的

网友A:
没试过,但看以下两个参数,感觉怪怪了。
sPDMA.SrcCtrl  = PDMA_CSR_DAD_INC ;
sPDMA.DestCtrl = PDMA_CSR_SAD_FIX;
是不是改成这样??
sPDMA.SrcCtrl  = PDMA_CSR_SAD_INC ;
sPDMA.DestCtrl = PDMA_CSR_DAD_FIX;

网友B:
你改过试试看啊,你肯定是想着,D开头的对应D,S开头的对应S,是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改了后,是不是能用了,都不出来说说啊

楼主:
试l了一下,真的可以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