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16倍过采样,数据老跳动,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2015-04-30):
      这几天闲着没事干,打算改善个产品。

之前用4倍过采样,模拟12位AD(本身10位的)偶尔跳动1个数属于正常,做3位数码管显示分辨率为1的刚好够。

现在想做4位数码显示的,分辨率为1,用了16倍过采样模拟到14位AD,数据老跳动。

直接测VCC(5V)偶尔跳动1个数,测量431稳压出来的2.5V也是偶尔跳动1个数。

这样说来是不是我的输入电路,噪音比较大,还是什么问题。期待有经验的大侠,,指点。。。。

楼主:
这是输入电路。。。

网友A:
用10bitAD实现14bit需要256个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0bitAD实现14bit需要256个数据

谢谢您回复,我解决了

楼主:
解决方法有两招;

我用示波器测OP07输出端时发现有很大的杂波。

1.在R24并个104独石电容,就没杂波了。数据也明显稳了很多,,,

2.程序上,,,平均值是20次,去掉最大5个数和最小5个数(以前只是去掉最大和最小)。现在可以做到偶尔跳动1个数了

这两招很好使,,简直一剑封喉: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方法有两招;

单靠20次平均只能提高2.16bit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