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好产品,大家测】LN03-12B05模块测试报告

楼主(2015-04-30):
土鳖实验室。没有多少专业的测试设备。只能尽最大努力来测试了。

测试设备:示波器,万用表,红外测温仪。
辅助器件:LED灯*3,碳膜电阻*1,按键开关*1,电解电容*1,贴片电容*1,稳压管*1,接插件以及杜邦线等。

此次测试的AC-DC模块型号为LN03-12B05,具体参数如下:

输入电压:直接拿导线连接的开关电源供电处的L和N。
万用表测试电压如下:AC:244V(转接板背部用胶带粘了一层,防止触电或者短路,对这电压我还是比较害怕的)

输出电压:4.989V,还是比较精确的(之前忘了切换档位,拿交流档测试有6V,吓一跳)。

示波器测试如下:
最大值:5.20V
最小值:4.96V平均值:5.07V
纹波:240mV左右(当然,测试结果与焊接和测试设备以及测试方式也有关)

接负载测试:
负载:LED+2.2K电阻,(貌似电阻选大了,下次采用2W,30欧姆的电阻+LED灯试试)
当前温度:28.8度,

半小时后:温度为29.2度,基本上保持在29度左右,此时电阻两端电压值:3.185V,

短路测试:这个就不上图了。我把+VO和-VO短接了5S左右,再测试结果仍然正常!!

单片机上电测试2小时:STM32的核心板5V以及GND和电源模块的输出相连,STM32工作正常,电源灯亮,PWM,ADC等各项外设均工作正常。(红灯比较暗,是器件本身原因。。。)

金升阳的电源模块性能还是很不错的,以前用过12V转+5V和-5V的DC电源,性能也很好。
这块AD-DC无电解电容,体积微小(要是再矮些就更好了),综合性能优异,噪声很小,不贴近耳朵的话,基本上听不到噪声。

网友A:
额,你那个测温仪我以前用过,感觉不太可靠,真的,我比较过的,另外声音我测试的时候环境很安静,所以耳朵不贴近还是有声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你那个测温仪我以前用过,感觉不太可靠,真的,我比较过的,另外声音我测试的时候环境很安静,所以耳朵 ...

挺准的。。福禄克的。。只是有些物质表面测的话不准,比如铝合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挺准的。。福禄克的。。只是有些物质表面测的话不准,比如铝合金。。

戳中了痛点了,你怎么知道我测得是铝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戳中了痛点了,你怎么知道我测得是铝合金,,,,,

嘿嘿。。因为我也试过。。

网友B:
赞一个!楼主测得真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一个!楼主测得真彻底。

:)业余的。。以及尽力去测试了

楼主:
神速的大有人在啊

网友C:
楼主的指甲该剪了。

楼主:
马马虎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