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精确检测环形线圈的匝数

楼主(2015-04-30):
比如我想在环形铁氧体上只绕一个5000匝的线圈。而这个匝数只是去靠绕线机来保证吗?业界一般用什么方法检测绕好的环形线圈的匝数?比如来料入库的检验,是否供应商给我的环形线圈就是我想要的5000匝?而且不能仅仅相信供应商提供的报告吧?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啊?分享一下啊,谢谢!

网友A:
无法精确测量,只能根据电感量大致判断。批量生产时,只要管理到位,工艺得当,圈数不会有误差。

网友B:
一个笨办法:用一个已知圈数的标准件,在天平比较。

网友C:
办法倒是有,但太麻烦。可以再穿绕若干匝,用平衡方法测量匝数比。此方法测一个绕好的磁环,比绕个新的成本还高。
楼主的磁环已经绕好,并且浸渍过,如果窗口空余太小,就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笨办法:用一个已知圈数的标准件,在天平比较。

这个应该是不够准确的。因为标准件和被测件的匝数假设相等,他们质量可能也是不一样的,这和绕的均匀性以及线径误差、密度差异等都会导致误差的

楼主:
目前我拿到供应商提供的报告只是给我直流阻抗和电感量。每个线圈差异还是较大的。maychang说的平衡法是类似互感的原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我拿到供应商提供的报告只是给我直流阻抗和电感量。每个线圈差异还是较大的。maychang说的平衡法是类似 ...

是的。

不过,从你6楼所述,估计你的产品并不要求匝数准确,只要求电感量准确。实际上,匝数相同的两个磁环,电感量可能不同,因为两个磁环材料的导磁率不同。产品如果不要求匝数准确,那么测量匝数就没有意义。

网友D:
既然你无法准确知道多少匝,那是否是5000匝有什么意义?

楼主:
我是需要知道准确匝数的,因为我的磁芯是坡莫合金,是用来做电流传感器的。匝数不准确,我做的传感器就有误差。反倒是电感量我不关心,直流阻抗稍微关心,不然负载电阻范围可能会存在差异。

网友E:
空心的话那倒是有机器来测匝数的,之前在做变压器的厂见过,半圈都能给你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心的话那倒是有机器来测匝数的,之前在做变压器的厂见过,半圈都能给你测出来 ...

这种机器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具体型号吗?

网友F:
比如我想在环形铁氧体上只绕一个5000匝的线圈。而这个匝数只是去靠绕线机来保证吗?业界一般用什么方法检测绕好的环形线圈的匝数?比如来料入库的检验,是否供应商给我的环形线圈就是我想要的5000匝?而且不能仅仅相信供应商提供的报告吧?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啊?分享一下啊,谢谢!

数匝数意义不大.
你要绕5000匝,这个我猜你是用软计算出来的一个电感量.但是你计算的是理论值,实际中因为导线和骨架是问题,其实需要多几圈或少几圈.
如果你想知道匝数,而且线圈是单层或双层排列整齐的,你可以取一定的圈数测量导线的电阻,再根据整个线圈的直流电阻计算(好像我说的很不切实际的吧,一般的表根本量不准这个东西,但我是没问题的,我有专门的毫欧表和高位表).
就我自己实际绕线和从朋友那个绕线机的情况来看,其实我们更愿意按圈数生产而不是按感量,按圈数的话我直接输入圈数就在旁边喝茶了.按感量的话需要根据情况多绕一点,测感量,然后退掉几圈,再量,每次量都要刮漆,烦死了.
估计厂家也差不多,只是厂家不会一个个的量(我们的DIY纯属娱乐,有时间),厂家直接计算一个在误差内的圈数,就一批的生产了.我估计圈数不会差很多,最多因为线剪短了什么的退个一两圈,但是你拿到手我就不保证感量和你计算是一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需要知道准确匝数的,因为我的磁芯是坡莫合金,是用来做电流传感器的。匝数不准确,我做的传感器就有误 ...

“是用来做电流传感器的”

那么你是要做电流互感器了。
你并不需要测量匝数,只需要按照实际工作情况校验你的电流互感器,包括匝数比、相移、非线性。
匝数比误差测量出来,匝数自然就有了。

楼主:
要量这个线圈的直流电阻,6位半的表都量不准的,因为阻抗会随温度变化而变化,就像一个热电偶一样,估计得放在一个密闭恒温的空间里,不能有任何的空气对流,这样采用LCR可能能量的准。作为精密电流传感器,电感量对于我来说没有作用,不会体现在我的传感器输出上,只有匝数会影响我的输出,因为Ip*Np=Is*Ns(Np和Ns是匝数),从公式可知测量电流的准确度只和匝数相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量这个线圈的直流电阻,6位半的表都量不准的,因为阻抗会随温度变化而变化,就像一个热电偶一样,估计得 ...

Ip*Np=Is*Ns 是理想情况,实际上总有误差。所以“从公式可知测量电流的准确度只和匝数相关”也是理想情况。

楼主:
我曾想过拿几个样品做剖面,然后用数字图象处理去数到地供应商给我绕的准不准了。但开发这套图像识别很贵,负担不起。我们给供应商的规格书要求误差正负1匝,实际上供应商很难做到,德国的进口绕线机绕4000匝的误差是正负2匝。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量这个线圈的直流电阻,6位半的表都量不准的,因为阻抗会随温度变化而变化,就像一个热电偶一样,估计得 ...

那就更简单了,自己绕一个5000匝的线圈做标准,根据你的公式计算,只要精确的测量出电流比较你自己做的那个线圈就能计算出圈数的误差.

另外,6位半量不准的环境下LCR也一样不准.

还有,你圈数准到这个程度有什么用,难道你电路的其他地方没有误差吗?

网友B:
线圈要求很高,又难以达到,能否用其它形式的互感电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种机器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具体型号吗?

当时的型号记不清了,好几年前的事了。
网上搜了下,看到这个外形跟当时用的那个差不多,你参考参考
“沪光 YG108型线圈圈数测量仪”

网友C:
I为交流电流源,其频率和幅度根据你实际工作状态选择。
A为交流电流表,其量程最好可以分档转换。
S是标准互感器,也可以从你订货中选择一支你认为没有错误的绕好的磁环当做标准。X是待测互感器。
S、X之间必须没有磁耦合,实际上彼此放置得远些即可。

网友B:
此法不错。如果S和X串联,量两个同名端,可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此法不错。如果S和X串联,量两个同名端,可否?

理想电流源不能串联,理想电压源不能并联。

如果是电压互感器,则两二次绕组应该是串联。但楼主显然是将磁环作为电流互感器使用。

多谢!

网友G:
N年前我在二姨家贴过一张图,据说是可精确测量数千匝线圈的厂制仪表,据说误差半匝也能测出。据说是来自文各时期的上海某无线电厂。据说后来失传了。一开始我没想明白,还想了些日子,后来总算想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N年前我在二姨家贴过一张图,据说是可精确测量数千匝线圈的厂制仪表,据说误差半匝也能测出。据说是来自文 ...

想明白什么了?测量原理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时的型号记不清了,好几年前的事了。
网上搜了下,看到这个外形跟当时用的那个差不多,你参考参考
“沪 ...

你说的这个设备的精度不够用,我们想设计精度0.2%的传感器。

楼主:
maychang的想法不错。我研究一下可行性和精度,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明白什么了?测量原理是什么样的?

蚂蚁想的,就是我前页那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maychang的想法不错。我研究一下可行性和精度,谢谢

这可不是我的想法。
这个方法,一百七八十年前就有了。

说一百七八十年前,那还是“电学”。如果不是“电学”,连“力学”也算的话,从古希腊阿基米德那时就有了。

楼主:
之前提的都是闭合磁环的绕线,还有一种非闭合磁环的绕线,目前我也在研究带气隙的线圈的圈数测量。听说带气隙的目前属于行业难题,现有测量仪器根本就测不准匝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设备的精度不够用,我们想设计精度0.2%的传感器。

“我们想设计精度0.2%的传感器”

对电流互感器来说,0.2%精度已相当不易。

网友H:
恒压源  正比于圈数
恒流源  反比于圈数
    变压器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