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

楼主(2015-04-30):
以前学过protel,但到现在全忘了,,画完原理图就不知道做什么了,,请问各位制板过程中,我下面这张原理图画完了需要画封装吗?元件库里是不是都有?是不是可以直接生成PCB板了?

楼主:
为什么发不了图?:(好吧,那我描述一下吧,,我的电路原理图都是在元件库里找的,没有自己添加的?库里应该都有封装吧?

网友A:
要是在库里添加的,一般都会有封装,但是封装不一定合适,最好确认一下,再就是画完生成网络,检查一下

网友B:
如果是纯手工布板,有原理图就可以了。如果需要自动布板或需检查连接,则需要指定封装和检查网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发不了图?好吧,那我描述一下吧,,我的电路原理图都是在元件库里找的,没有自己添加的?库里应该 ...

用添加附件的办法把图像文件上传到本站来贴图。封装要逐一检查,你用的未必是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在库里添加的,一般都会有封装,但是封装不一定合适,最好确认一下,再就是画完生成网络,检查一下 ...

封装要怎么确认呢?不好意思哈,,以前没深入学习过,,网上教程又很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纯手工布板,有原理图就可以了。如果需要自动布板或需检查连接,则需要指定封装和检查网络。 ...

好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