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焊接0.5mm 40pin的LCD贴片座?

楼主(2015-04-30):
我的方法是先定好位置,固定住,然后在上面抹一溜焊锡,然后沾松香去除多余焊锡,但是有不少焊锡都在引脚缝之间,这样的话,我一般都是加热后,使劲在桌子上磕一下,有时效果好,有时不好,关键是特别费劲,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开个钢网 刷锡膏
进炉子
或者 热风枪吹 烙铁烫 随便你

网友B:
1 你用烙铁,先焊接一个引脚,然后将贴片上的其他引脚和pcb板画的引脚对齐
2 用焊锡滴到其他引脚上,并用烙铁头擦干净就可以将锡引出去了,方法很好用的。
我现在焊接任何贴片芯片用这种方法根本无压力。

网友C:
用烙铁手工焊接的话,多用松香就不会遇到楼主的问题。

网友D:
可以先在焊盘上上少量锡。然后放上元件用热风枪吹

网友E:
用好一点的焊油可以增加浸润性

网友F:
先把PCB上的焊盘用稍许锡焊过一下,固定插座的两个边边的引脚,其他的用刀头烙铁一过就焊了,基本不需要再加焊锡。多用助焊剂是关键。

网友D:
一般用磕的方法去除多余的焊锡不太靠谱,容易去不干净
我一般是在烙铁上沾助焊剂,然后在焊盘用烙铁吸取多余的焊锡。虽然这样慢点,但有保障

网友G:
用吸锡带啊,吸的跟机器焊的一样

网友H:
这是基本功能,楼主没听说过拖焊嘛,用点助焊剂更轻松。

网友I:
引用 网友B:
1 你用烙铁,先焊接一个引脚,然后将贴片上的其他引脚和pcb板画的引脚对齐
2 用焊锡滴到其他引脚上,并用烙 ...

:handshake

楼主(2015-06-05):
看来方法就差不多这样,关键是熟能生巧。谢谢大家。

网友J:
10楼说的对用拖焊,拖焊就不好两个连接到一起

网友K:
先固定,然后涂助焊剂   烙铁上锡 甩掉(留下一丁点),然后拖焊

网友L:
楼主遇到的问题其实就是不会把连到一起的锡拖开,这个很简单的,第一多加助焊剂,第二提高烙铁温度(长时间的高温会损坏元件,劣质的PCB焊盘很容易掉,所以慎用,调到320度左右就蛮高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吸锡带把多余的锡吸走,如果没有吸锡带用多股导线也能吸走多余的锡。
当然最重要的是多练练,孰能生巧,找废板拆上面的IC脸焊功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