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请问可不可以直接用gpio驱动直流电机,可以用开漏输出么

楼主(2015-04-30):
(无正文)

网友A:
科学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做个试验,然后在这里告诉大家试验的结果。

网友B:
电流不够吧?GPIO一般就几个mA,电机至少几十mA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够吧?GPIO一般就几个mA,电机至少几十mA吧?

2楼,正解

网友D:
没那么大驱动能力,要么电机不动,要么烧IO。

网友:
如果IO有推挽输出的话,驱动小功率直流电机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开漏输出大概可以吸收20毫安的电流,具体还要看直流电机的额定电流才知道能否驱动。

网友E:
加个管子那么难, 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