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51单片机开发板

楼主(2015-04-30):
想学单片机,请大家腿推荐一款51单片机开发板,有jtag口的那种,多谢!

网友A:
看你要51的还是STM32的还是其他的,想学习哪一类的应用。
STC的只需要ISP就可以下载程序,还有带仿真功能的型号,
不过我都是直接下载调试,在程序中设置IO标志来观察程序的动态。

网友B:
找C8051F系列单片机开发板有jtag口用来下载与调试。

网友C:
普中的开发板试试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根据各位建议,我从淘宝上买了一款

网友D:
非常不建议再学51,51不能调试,学习效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