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外部中断在每次上电都会进入一次????

楼主(2015-04-30):
STM8S003芯片 配置PB5位外部中断上升沿。每次重新上电都会进入一次外部中断。用ST-LINK  Debug时一切正常!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现象的大神,求解释

网友A:
配置的时候  先把中断标志位先清空试下。

网友B:
这个以前我也遇到过的

网友:
STM8S系列没有外部中断标志位。
凑合着能用就行了,价格这么低,要求不能太高。

网友C:
STM8S系列没有外部中断标志位,不过可以通过读IO口来判断,或者禁用同一个PORT其他口的中断,这样的话就不用判断了。

网友C: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不过PB5是开漏输出口,这一点要小心了

网友D(2020-07-06):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