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我的STM8串口接收中断为啥总是溢出错误啊?

楼主(2015-04-30):
我用STM8的串口中断接收GSM模块的数据,波特率是38400,串口接收到的字符串有时候是对的,有时候会少一个字符。我发现是串口溢出错误引起的,如果不清除溢出标志,就会在串口中断里跳不出来了。
问题是,为啥我的程序老是溢出错误呢? 有的人说是串口的FIFO不够,所以溢出,有的人说是中断优先级不够高,是这样么?我这里也就一个串口中断,一个定时器中断。希望高手指教,非常感谢!!

int main( void )
{
    u8 *pr,i;
    u8 loc_temp[20];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3,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TXD   //txd初始化为高电平互补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GPIOC, GPIO_Pin_2, GPIO_Mode_In_PU_No_IT);      //RXD    //rxd初始化为不带中断上拉输入模式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 (CLK_Peripheral_USART1,ENABLE);//开启USART时钟
    USART_Init(USART1,38400,USART_WordLength_8b,USART_StopBits_1,USART_Parity_No,USART_Mode_Tx|USART_Mode_Rx);//设置USART参数9600,8N1,接收/发送
    USART_ITConfig (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使能接收中断
    USART_Cmd (USART1,ENABLE);//使能USART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 (CLK_Peripheral_TIM4,ENABLE); //使能外设时钟
    TIM4_TimeBaseInit(TIM4_Prescaler_128, 0xff);
    TIM4_ClearFlag(TIM4_FLAG_Update);
    TIM4_ITConfig(TIM4_IT_Update, ENABLE);
    TIM4_Cmd(ENABLE);
    enableInterrupts();
    Delay(60000);
    GSM_Start_Config();
    while(1)
    {
    }
}
//===============================================================
INTERRUPT_HANDLER(USART1_RX_TIM5_CC_IRQHandler,28) //串口中断处理程序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u8 cc;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RESET)//接收中断处理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 (USART1,USART_IT_RXNE);//清中断标志
         cc=USART_ReceiveData8 (USART1);
         if(USART_RX_STA<200)
         {
            receive_count=0;
            if(USART_RX_STA==0)
            {
                count_start_flag =1;//计数器开始计数
            }
            USART_RX_BUF[USART_RX_STA++]=cc;
         }
         else
         {
            USART_RX_STA|=1<<14;
            count_start_flag =0;
         }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OR)==SET)//溢出中断处理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OR);
       USART_ReceiveData8 (USART1);

     }
}

楼主:
有知道的朋友么  帮忙下哦

网友A:
你这个代码看着就头大   会不会是初始化问题呢

网友B:
波特率太高了  中断中处理数据时间太长   猜测的

网友B:
ITC_SPR6 &= 0x3f;//tim1 软件优先级2级
要不加上这句   就是你查下手册  你的定时器中断号是多少 找到中断优先级控制r

网友C(2016-02-24):
找到问题了吗。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