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ONVIF电脑客户端软件外包,最好基于QT来写

楼主(2015-04-30):
价格:4000 元

3个~4个通用的网络摄像机,通过局域网同电脑连接,电脑上运行的客户端可以显示这几个视频(不是田字格,而是视频叠加,即画中画显示),并能保存视频到本地硬盘上。开发环境最好是VC+QT
界面非常简单,主画面+3个小画中画,外加几个按钮,配置参数,开始停止录像就ok了。

楼主:
二姨怎么啦,发帖要绑定手机了,这么麻烦啊,这只是工程师网站吧。。。。。

网友A:
网络摄像机 型号?

网友A:
没有通用之说 最好指定几个型号 最好有实物 才方便调速
万能的 价格会非常非常之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通用之说 最好指定几个型号 最好有实物 才方便调速
万能的 价格会非常非常之高 ...

海康、大华、或者通用的中维之类的都可以。支持1种或者2种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海康、大华、或者通用的中维之类的都可以。支持1种或者2种即可。

设备网络SDK是基于设备私有网络通信协议开发的,为后端设备(嵌入式网络硬盘录像机、视频服务器)、前端设备(网络摄像机、网络球机、IP模块)等产品服务的配套模块,用于远程访问和控制设备软件的二次开发。

适用的产品:
1.编解码设备
NVR:DS-9600、DS-9500、DS-8600、DS-7700、DS-7600等系列;
HDVR:DS-9000、DS-8000-ST、DS-7600等系列;
DVR:DS-9100、DS-8100、DS-8000-S、DS-8800、DS-7800、DS-7300、DS-7200、DS-7100、DS-7000等系列;
编码器: DS-6600、DS-6500(-JX)、DS-6100、DS-6401HFH系列视频服务器、DS-6000系列编/解码器;
解码器:DS-6300D(-JX)、DS-6400HD(-JX/-T)系列解码器;

网络摄像机:标清、高清、红外、热成像,如DS-2CD7xx、DS-2CD71xx、DS-2CD72xx、DS-2CD8xx、DS-2CD81xx、DS-2CD82xx、DS-2CD84xx、DS-2CD83xx等
网络球机:标清、高清、红外,如DS-2DF1-7xx、DS-2DF1-6xx、DS-2DF1-5xx、DS-2DF1-4xx、DS-2DM1-7xx、DS-2DM1-6xx、DS-2DM1-5xx等
一体化网络摄像机:DS-2DZ216MF
智能交通网络摄像机(抓拍机):如DS-2CD986、DS-2CD977、DS-2CD976、DS-2CD966等

2. 智能设备:
行为分析、 ATM防护、自动跟踪、客流量统计、人脸识别、智能交通事件等

3. 其他IP设备
CVR、报警主机、IP模块等

上面是海康的 每家都不一样的 lz还是指定专门品牌吧 否则没法简单兼容

网友B:
ispy 开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网络SDK是基于设备私有网络通信协议开发的,为后端设备(嵌入式网络硬盘录像机、视频服务器)、前端 ...

那就中维,和天视通,这2家的可以兼容各种NVR的

楼主:
您做过吗,可以联系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网络SDK是基于设备私有网络通信协议开发的,为后端设备(嵌入式网络硬盘录像机、视频服务器)、前端 ...

雄迈的也没有加密,因此基于他们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你这个只要用iSpy就可以了啊。 稍微改改界面,就行了。功能都有了,而且还有其他很多强大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只要用iSpy就可以了啊。 稍微改改界面,就行了。功能都有了,而且还有其他很多强大的功能。  ...

您有没有时间来改改。。。

网友A:
ispy可以,可能需要集成各家的网络驱动,ispy可以扩展

网友A:
有RTSP协议的也可以 我可以给你改改 时间 1个月 报价2W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有没有时间来改改。。。

我是整天发包的,没空搞这个。不过知道这个坛子里面有人能搞的。如果需要我可以给你推荐。

网友D:
项目做好了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整天发包的,没空搞这个。不过知道这个坛子里面有人能搞的。如果需要我可以给你推荐。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项目做好了没有啊?

还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RTSP协议的也可以 我可以给你改改 时间 1个月 报价2W

谢谢,这个项目比较小,您给出的时间太长,价格也太贵,下次大点的项目再拜托您了。

网友D:
有兴趣可以交流一下啊。 QQ:441050354

网友E:
海康大华的都行,我这边做过的。ONVIF协议,海康和大华都要稍微修改一下才能用,我可以提供例子。如果是我做,我应该是直接用Win32 api来写界面,如果你要跨平台,我可以用wxwidgets,毕竟QT我不熟悉。 QQ 135222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