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助]变压器磨磁隙的具体方法

楼主(2015-05-01):
请问变压器磨磁隙具体是磨哪里、怎样磨呢?求教,谢谢!!

网友A:
可以磨气隙,也可以垫气隙,磨的话是磨中柱,垫的话是垫两边,一般都是磨的。无论怎样搞,都是为了让磁芯中间有一个缝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磨气隙,也可以垫气隙,磨的话是磨中柱,垫的话是垫两边,一般都是磨的。无论怎样搞,都是为了让磁芯中 ...

谢谢!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磨气隙,也可以垫气隙,磨的话是磨中柱,垫的话是垫两边,一般都是磨的。无论怎样搞,都是为了让磁芯中 ...

那请问版主,这个变压器一般是用在高频当中的吧?为什么要这么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版主,这个变压器一般是用在高频当中的吧?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为了降低磁感应强度,防止饱和,匝数和磁芯不变,气隙越大,电感量越低,磁感应强度越小,越不容易饱和,但是MOS和电容的压力也越大

网友C:
磨过的声音比较大,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磨过的声音比较大,怎么办?

声音和气隙,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磨了之后有声音,那一定是因为其它参数不合适,可能是磨出来的电感量不合适,也可能是圈数不合适,或者是电路里面元件参数不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为了降低磁感应强度,防止饱和,匝数和磁芯不变,气隙越大,电感量越低,磁感应强度越小,越不容易饱和 ...

那这个和有些电子节能灯当中的镇流线圈垫绝缘薄片是否有同样的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和有些电子节能灯当中的镇流线圈垫绝缘薄片是否有同样的原理

看不到实物,我也不能判断,高频变压器里面垫东西的话,有两种可能,一是气隙,二是挡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