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启动需不需要复位

楼主(2015-05-01):
一般的芯片起来都需要上电复位或者cpu控制对其复位,不知FPGA启动需不需复位。

网友A:
Sram型Fpga配置时各寄存器有初始值(默认或设置皆可),所以原则上是不需要复位的

网友B:
一般来说可以不要,也可以自己编一个上电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