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31测量交流信号有效值

楼主(2015-05-01):
我想测量0~5v 40~60hz,的正弦信号有效值,目前已经搭好lm331电路,能测量在0~10v的直流电压,变化频率在10~10k,但是,接上交流信号,本想测变化频率的峰值,再根据正弦交流信号的有效值公式来计算,结果始终找不到峰值,算不出正确的值。哪位大侠能想想办法,把 能正弦交流信号转化为直流信号,最终输入到 lm331中,实现稳定的电压输出?或者有什么算法是能实现测量lm331输出频率来得到交流电压有效值的呢?,目前用的是proteus仿真

网友A:
有一种芯片可以将交流信号有效值转换成直流信号,通常称为真有效值芯片。
例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芯片可以将交流信号有效值转换成直流信号,通常称为真有效值芯片。
例如

十分感谢

网友B:
楼主把频率范围设定在1k-100k,就没问题了

网友C:
方案不合适,要么直接AD后做有效值计算,要么用有效值测量电路,有专用芯片,也可以用运放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