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DS1302出现85问题的解决

楼主(2015-05-01):
1.DS1302的上拉电阻一定要接

2.【来自网络】后来发现DS1302对电源特别敏感,对电源的要求非常高,如果电源不稳定就会间隙性读出85,我是用6伏输入到LM7805转出5伏的,但是LM7805的输入电压需要在12V-7V才能稳定输出5V,所以我的5V电压极其不稳定,这就是为什么老是会读出85。
大家如果遇到类似问题,建议大家先检查电源是否稳定,同时做好电源的滤波去耦工作。

电源的电压才是导致间隙性读出85的罪魁祸首

网友A:
还没有试过DS1302芯片,应该不会这么脆弱吧。

网友B:
DS1302还是很好用的,一直用国产,几毛钱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