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楼主(2015-05-01):
现在需要一款sop8封装的国产单片机,要有EEP的,至少一个定时器,5个输入口1个输出口,输出口要带推挽的,如果是双向口更好。容量2k左右,指令速度能到1M就行。电源3~5V的,其他没什么要求了。求各位给推荐几个型号~~~~

网友A:
明摆着STC嘛!

网友B:
8位单片机有很多

楼主:
STC……打听过,很容易被**,这个单片机里面会放置一部分密钥,怕影响安全

楼主:
大侠知道哪些牌子呢?国产的片子好像都不怎么做网站啊,网上查的话不好查呢
现在找到一家叫芯圣的,有一款符合要求的,还没考察抗**能力,其他的还木有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知道哪些牌子呢?国产的片子好像都不怎么做网站啊,网上查的话不好查呢
现在找到一家叫芯圣的,有一 ...

你可以在国产或者台系的单片机厂家看看
如果你的量够大,甚至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订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在国产或者台系的单片机厂家看看
如果你的量够大,甚至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订制的~~ ...

唉……现在主要是不知道从何查起啊
刚开始考虑用国产片子,连国内有几家做这个的都不知道
要是有个名录啥的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唉……现在主要是不知道从何查起啊
刚开始考虑用国产片子,连国内有几家做这个的都不知道
要是有个名录啥 ...

论坛有个国产单片机板块,https://bbs.21ic.com/iclist-36-1.html
你可以看看

网友C:
STC了,但是相对STM真没什么优势,价格便宜量也足,楼主可以找找

网友D:
说实在话,你如果要求高安全级别,国产普通单片机就不用考虑了,直接用加密安全芯片,如现在的U盾芯片,社保卡芯片,银**芯片,都会存密钥,安全。但价格要贵一点点,封装满足不了你的要求。如果没有那么高的安全级别(成本很敏感),那就随便找个便宜的吧,说实在的,现在都差不多,普通单片机到处都说解密的,没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个国产单片机板块,https://bbs.21ic.com/iclist-36-1.html
你可以看看

好的我去看看,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在话,你如果要求高安全级别,国产普通单片机就不用考虑了,直接用加密安全芯片,如现在的U盾芯片,社 ...

唉,最头疼这些解密的了

网友D:
用U盾芯片吧,这是智能卡模式芯片,如果没有做过智能卡开发的,会有些麻烦。用Z8D256吧,安全级别没有问题,不过是SSOP28封装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