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c中结构体指针可不可以指向结构体指针啊

楼主(2015-05-01):
新手求助!!c中结构体指针可不可以指向结构体指针啊?

网友A:
当然可以。

楼主:
我定义了两个结构体指针但是其中一个指向另一个就报警
struct MenuItem  *DispPoint;
struct MenuItem  *BackPoint;
DispPoint=BackPoint;
报警是这样: FRIST.C(441): warning C182: pointer to different objects

网友B:
这两个结构指针都没有指向的地址吧,你必须定义一个结构,然后再定义一个指针吧,取地址指向地址。
struct MenuItem  *DispPoint;
struct MenuItem  *BackPoint;
struct MenuItem  str;
BackPoint= &str;
DispPoint=BackPoint;

网友C:
我试了一下没问题呀。
可能是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D:
所贴代码无问题

楼主:
*BackPoint指向的是一个结构体变量,功能能实现,但是一直有这个警告,不知道怎么回事,用的keil

网友E:
结构体指针指向结构体,结构体指针的指针指向结构体指针,是这么理解的吧
但是楼主的代码没错啊,两个相同类型的指针之间赋值而已,是不是别的地方错了

网友F:
struct MenuItem  *DispPoint;
struct MenuItem  *BackPoint;
DispPoint=BackPoint;

指针是地址,第二个也是地址,
哪有地址=地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