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dac

楼主(2015-05-01):
我在使用stm32f103vet6的DAC时,输出一个固定电压波形时每次只转化一次,我的代码: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4000);
                        DAC_SoftwareTriggerCmd(DAC_Channel_1,ENABLE);
                        delay_us(10);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2000);
                        DAC_SoftwareTriggerCmd(DAC_Channel_1,ENABLE);
                        delay_us(10);
上面的代码是放在一个while(1)的循环中,每次看到的波形只有一个脉冲,是4000转化的,求指教,为什么只会转化一次?

网友A:
你先简化一下,不修改转化值试试看呢?

网友B:
加长一点延时看看

网友C:
加长延时,10u 秒太短了,成功后,然后再缩短时间。

楼主:
已经好了,后来用了DMA,把延时去掉就可以了,加了延时就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