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急!急!急!关于语音提示水杯

楼主(2015-05-01):
我在用protuse做仿真,可是找不到语音芯片,哎,哪个好心人帮帮忙

网友A:
可能没有吧

楼主:
那怎么办呀,你会不会:(

网友A:
我不会。要么不用proteus仿真,要么自己建模型,不过这可不是一般人搞得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会。要么不用proteus仿真,要么自己建模型,不过这可不是一般人搞得定的。 ...

杀了我吧:'(

网友:
proteus库有限,如果有条件建议直接搭电路,芯片手册上的典型电路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B:
以前用过1700,用的下面这个电路。

网友:
顺便上传手册

网友C:
建议直接用硬件来试验

网友D:
扔掉proteus吧

网友E:
那个NUC505开发板很适合楼主

楼主:
ISD1700去哪里找

网友:
淘宝或者电子市场,淘宝上比较便宜,可以顺便买一些可能会用到的电子元件,反正邮费总是要的。

网友:
可以买芯片自己焊电路,也可以直接买现成的模块,模块相对芯片来说比较贵,个人推荐自己焊。

网友:
另外提一下此芯片的命名规则,以免疑惑为啥搜到的是isd1760或者isd1730

网友F:
按protuse的规则,自己建个库吧。

网友:
建库感觉没必要,除非对protues很感兴趣并且有时间研究,仿真不也是为了调电路吗?并且仿真也不是百分百靠谱,不如直接调硬件。一般只是在某些原件的参数选取时用仿真做些参考。数字系统仿真用的少。

网友G:
电子元件库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过1700,用的下面这个电路。

右下方起什么作业哟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下方起什么作业哟

那个单刀双掷开关是选择输出是接音响(AUX)还是喇叭(右下方是一个简单的功放电路,用于驱动扬声器(喇叭))。

网友H:
直接买来硬件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买来硬件测呗

哎,亲,你不知道,我现在就想要个语音芯片库

网友I:
自己建电路吧

楼主:
只能这样了。。。